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

楼主(2006-04-14):
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会有什么问题发生,两台变压器进线来自两个不同的变电所(不同一个电网),大家一起讨论

我知道并联运行如果有电压差(我这里有十几V)会增加变压器的损耗,
并联运行的好处是当一处停电时不会导致全厂停电

网友A:
我觉得这样应该不行吧,如果两台变压器之间有电压差的话,那么就会在两台变压器之间形成回路,那么变压器的损耗会加大,线圈发热严重的还可能会烧掉变压器.

理论不足,实践不多

网友:
占地方 又费钱(买两个大于一个的费用)
当然了,在一个符合不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
至于当前面所说一台停电,不会导致全厂的理论不很赞同,
如果到了那种情况下,是不是只开照明呢,还带不带的起全厂设备呢????

网友B:
后果不会停电了

网友C:
严令禁止!!!

网友D:
一般是在同一电网中才这样并联的,若不同一电网应置为备用电源,不同电网时中有1电网停电时,并联的变压器会向停电电网反供电.采用双电源转换开关可达到不间断停电的效果.

网友E:
是不行的,

楼主:
设计是两台变压器同时工作,每个变压器供一定负载,正常时单独运行,故障时自动切换(首先断掉故障变压器,然后通过母连切换将故障变压器的负载移至另一台)。
但有时需要处理上级问题,短时将它们并联

网友:
严令禁止!! 供电部门不用许

网友F:
如果在一处供电断开后,能首先切断故障电源下的变压器原边,那么是可以并联的!否则,如 怪人所说,会造成反送电的现象!

网友G(2006-05-15):
是低压部分并联吗?有问题!!!

网友H:
不得行,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感觉好象没听说过

网友I:
只要符合变压器并列运行的四个条件,完全可以并列运行,来自不同的变电所也没事。1,变压器的变比相等2,变压器的容量比不能超过三比一 3,变压器的接线组别一样 4,变压器的阻抗电压相等

网友J:
要命
过去供电部门因反送电发生过多次人命丢失

网友K:
不行的!操作不当会倒送电!!

网友L:
电力系统对多机并行有严格规程规定,基本就是“别墅”列出的4条了,只说明一下:并行是一种非常规运行方式、常规下尽量不要并行!

网友M:
讨论是可以的.实际操作是要出问题的.

网友N:
是可以并联的;但要符合别墅所说的条件;还有相序要搞对;电压相等;这样就可以同时供电;变压器的容量也要相等;我们那时自备发电厂就是这样做的;包括发电机机组的并联运行;

网友O:
别墅说的是变压器并联的技术条件,是没有错的,但是你强调了两台变压器的进线是来自不同的两个电网,这种情况是绝对禁止将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的。原因就是怪人所说的,这样非常不安全,供电局会停止供电,如果出了人身事故可能会追究法律责任。

网友P:
危险!
只是技术讨论,不同电网,它的相位相同吗?

网友Q:
不懂,两台变压器并联,进线又不同电网是不能同时运行的,若两路进线相位不同会闯祸的。应该是可并联但是运行时一用一备同时两者有互锁,停电时进行切换

网友R:
 别墅: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5-15 21:46:00
    只要符合变压器并列运行的四个条件,完全可以并列运行,来自不同的变电所也没事。1,变压器的变比相等2,变压器的容量比不能超过三比一 3,变压器的接线组别一样 4,变压器的阻抗电压相等

请问:变压器的阻抗电压有一点差别,如一台为3.84%,一台为3.75%。这种情况下,两台变压器能并行运行吗??

网友S:
在地铁里面的牵引变压器都是并列运行的,也没啥事情啊。主要是注意两个变压器的额定一次和二次电压、阻抗电压、和联结方式就好了,没问题的。

网友T:
危险!
首先两台变压器的进线电压有压差,不允许!
其次,变压器的所有参数应该一致。

网友U:
危险! 严令禁止!! 供电部门不用许
泡泡虫说的对变压器并联的技术条件,是没有错的,但是你强调了两台变压器的进线是来自不同的两个电网,这种情况是绝对禁止将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的。原因就是怪人所说的,这样非常不安全,供电局会停止供电,如果出了人身事故可能会追究法律责任。这种情况最好是一用一备,用一个有备自投功能综合保护就可以实现停电时不会导致全厂停电。

网友V:
对,一旦出现问题,会是很严重的后果,所以一般不采用~
我们公司以前用的是来自2个电厂的双路点自动掉电切换,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现在什么也不用,手动切换总线路,安全第一嘛~

网友W:
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心须电压相等、功率一样、型号一样等诸多条件,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可以增加带负载的能力,提高供电的可靠性。一般对于供电要求高的场所使用。我们单位用于电铲磁放大器供电电路。本人小见,如有不对请多多指叫。

网友O:
变压器可以并连运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u],你强调电源是来自两个电不同的变电所,所以出与安全的角度不能将他们并联运行。

网友I:
TO接线的: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的条件之一即短路电压相等,允许差值为+10%----——10%,另一个条件是变比相等,允许有+0.5%--——0.5%的差值

网友X:
的确。本来两台变压器并起到稳定电流作用,使电网的波动减少到最低,而且对于那些关键部门需要不间断供电的设备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前提是供电电网必须稳,像帮主说的两个不同电网供电肯定不行啦,我想说的是你们公司的设备人员乍会这样,贫困地区啊,供电源那么多。。。。。

网友Y:
用个双电源切换装置不行吗,可以自动切换,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危险了.欢迎与我联系lengxb12@163.com

网友Z:
两个不同电网不能并联。这样会倒送电的

网友AA:
一般是在同一电网中才这样并联的,若不同一电网应置为备用电源,不同电网时中有1电网停电时,并联的变压器会向停电电网反供电,严重会爆炸,采用双电源转换开关可达到不间断停电的效果.

网友AB:
我公司有三相380变220的,盒式的,价格目前是市面上最便宜的
李生 13590106171

网友AC:
小心赔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AD(2006-06-21):
你们说的很对,我们不要在经验的基础上发言,而是要用规范。

网友AE:
通常的变压器并列运行并不是因为电网停电而让变压器并列运行,多数是因为变压器容量不够才会并列运行,如果是因为害怕停电,那可以采用备用电源投入装置等方法来解决,我把变压器并列运行的三要素告诉你1、变比相同,2、容量比不的大于50%、3、阻抗不得大于5%,如果不能满足这三条,建议不要实行并列运行,如果满足了这三条,首先应该先合相(因为你的电源来自不同电网),电压差十几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F:
  危 险! 严令禁止!! 供电部门不允许
两个不同电网不能并联。这样会倒送电的!

网友AD:
首先不能同意你把两个变压器并联,因为电源来自不同的电网,它们的相位不能同步。
其次,请你咨询供电局的朋友,尤其是审图组的专家们,他们的意见即专业又规范。
供参考。

网友AG:
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AH:
引用"别墅"的话:"只要符合变压器并列运行的四个条件,完全可以并列运行,来自不同的变电所也没事。1,变压器的变比相等2,变压器的容量比不能超过三比一 3,变压器的接线组别一样 4,变压器的阻抗电压相等",但并列运行要供电局批准,说倒送电,这并不是两路进线并列,而是变压器并列,在两总进线联锁就可以了,变压器并列运行也只是用一路电源进线,这就防止了倒送电

网友AI:
怎么不行,我都看见4台2500KVA的变压器并联,但电位不要差太多

网友AJ:
  变压器运行是理论推荐的!
  实际工作中成熟的!
  看一下电力系统自动化就知道了

网友AK(2006-09-14):
 不同的电网是不能并联运行的。

网友AL:
从前没想过这事

网友AM:
异想天开

网友AN:
可以并联运行, 但要注意核相

网友AO:
供电局罚死你 取消你所有从事电工方面的证件

网友AP:
可以并联运行,必须同相位!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有几个方向一不同的电源过来,不能保证相同的相位角,再有现在供电部门严禁不同电源供电变压器并联,连一路电源送过来的两台变压器并联现在有的地方都不允许了!!

网友AQ(2007-03-20):
同意mylove的意见!所谓的变压器并联运行四条件是指在同一电网前提下--即不考虑是否有相位差。如果是不同的电网,必须再加一个条件:同相位。至于安全运行问题,相信作者先生肯定考虑了。

网友AQ:
同意mylove的意见。

网友AR:
我们国家是大电网,只要是在这个大电网中的电,管他是几个变电所的,同相的相位一定是一样的.  我认为要搞试验的话,就用几个小变压器或PT来试吧,怎么玩也玩不出大问题来呵呵..........

网友AS:
并联运行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网友AT(2007-10-18):
同电源三相自动有载调压变压器可否并列运行

网友AU:
能行,煤矿供电系统都是这样,双电源双回路供电,特别要求上级电源来自不同的变电所.相序要找对.

网友AV(2008-01-22):
要找个很懂行的人才行!

网友AW:
技术上可以做到,实际应用不允许!正如你的汽车可以跑二百公里,但你在公路上试试看会怎么样!!!
煤矿供电系统都是这样,双电源双回路供电,特别要求上级电源来自不同的变电所.相序要找对....这是特殊需要,煤矿停电后果是灾难性的!!!

网友AX:
  “ 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会有什么问题发生,两台变压器进线来自两个不同的变电所(不同一个电网),大家一起讨论”

1、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是指进线相同、出线相同;
2、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条件有四条:
(1)连接组别相同;
(2)一二次额定电压相同、变压比相同;
(3)阻抗压降接近(即短路阻抗接近,与功率成反比);
(4)功率的比不能超过1/3;
3、两台变压器进线来自两个不同的变电所(不同一个电网),那么出线也应该是分开的,这样的两台变压器,是两个各自独立的电源和负载系统;
4、两台变压器进线来自两个不同的变电所(不同一个电网),那么出线是相同的,给同一负载分别不同时供电,这样的两台变压器,是两个独立的电源给同一负载供电的双电源系统;

网友AX:
5、两台变压器进线相同,通过切换装置可以不同时接入来自两个不同的变电所(不同一个电网)的电源,出线是相同的,给同一负载供电,这样的两台变压器是并联供电的双电源系统;

网友AW:
刘老师,说了这么多,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啊?
(4)功率的比不能超过1/3.....这话有点不对.

网友AX:
8、两台变压器进线来自两个不同的变电所(不同一个电网),那这两个不同的变电所(不同一个电网)的电源会在进线端交会时短路!

网友AX:
 “4)功率的比不能超过1/3.....这话有点不对”

1、你说对了,应该这样说,功率的比不能小于1/3;
2、就是说功率的比可以是1/1、1/2、1/3,不能是1/4、1/5…;
3、谢谢曾lingwu师傅的指正!

网友AW:
功率→容量!
并非我较真,因为在实际供电系统,供电的容量与功率是不能等同的.

8、两台变压器进线来自两个不同的变电所(不同一个电网),那这两个不同的变电所(不同一个电网)的电源会在进线端交会时短路!.....这不一定会短路,在技术上完全可做到两个不同变电所的等压等频电源的并联运行,当其中的一个电源因故障等退出运行可用逆功继电器防止倒供电,但考虑到经济、安全、运行管理等问题,对一般企业供电不于选用此方案供电,因为现时的供电系统基本已能满足企业的用电要求!

网友AY:
[u][b][b][b]可以,我厂有试过,不过要注的就是一路停电,就会有高压反送电,很危险![/[/b][/b][/u]color]

网友AX:
  “在技术上完全可做到两个不同变电所的等压等频电源的并联运行”

1、进线来自两个不同的变电所(不同一个电网),就不能接;
2、在技术上完全可做到,做到了,就是一个电网,而不是两个电网,现在的条件是两个电网;
3、是两个电网就不能并接,不允许并接,既就是同频同压也不允许

网友AX:
  “功率→容量!”

1、容量是额定功率;
2、功率是运行时的实际功率;
3、并联运行的变压器,容量比小于1/3 ,但功率比要接近容量比;

网友AZ:
变压器并联运行是可以的,我以前就做过,将四台不同容量的变压器并联运行,但要注意变压器之间要加一个隔离开关,防止一台有问题无法维修。

网友AZ:
可以并联运新要注意
                  1  相序要对
                  2  变压器之间要加隔离开
                  3  变压器出线方式要一样

网友BA:
变压器的并联运行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  变压比相等  若二次输出电压不相等,会在绕组内产生循环电流,降低变压器的输出容量,甚至烧毁变压器.
2  短路电压百分数相等(即短路阻抗百分数相等)  短路电压百分数不等时,不能按变压器容量成比例地分配负荷,会造成短路电压百分数小的过负荷,短路电压百分数大的不能满负荷.
3  绕组的连接必须相同  绕组连接组不同时,将在绕组间产生很大的循环电流,使变压器严重发热以致烧毁.
4  变压器的容量不宜相差过大
两台变压器输入端来自不同的电网不能并网使用,但可通过转换电路互为备用电源

网友AZ:
可以的,但要注意1,变压器之间要加隔离开关
                2,变压器二次侧出现方式要一样

网友AW: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8-1-25 11:08:00 发表的内容:

  “在技术上完全可做到两个不同变电所的等压等频电源的并联运行”

1、进线来自两个…
--------------------------------------------------------------------------------------------
广义来讲,全国就是一个电网;陕义来讲,两台发电机组就是不同电网!至于是否需要双电源并联运行,由负荷安全性质决定!一般的企业在申报用电时,均必须提交企业的用电性质与要求,供电局在核准企业用电后并允许企业变电设施投入电网运行前,都会明确规定企业变电站的运行方式!也就是说:没有经过批准的,不允许并联运行;有批准的,可按规程并联运行或单独运行!例: 乙卯兔: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8 14:18:00
    能行,煤矿供电系统都是这样,双电源双回路供电,特别要求上级电源来自不同的变电所.相序要找对.

我说的可以做到并不是说可以这样做!

功率是一个实数,而容量是一个复数,此两者有时不能等同!对变压器的输出,我们用容量表示!

网友AX:
  “广义来讲,全国就是一个电网;陕义来讲,两台发电机组就是不同电网!”

1、是一个电网,就是一个电网;
2、不是一个电网,就不是一个电网;
3、没有广义、侠义的概念,不容许有这样的不确切的电网概念;

网友AX:
  “是否需要双电源并联运行”

1、双电源供电,不是双电源并联运行,不允许双电源并联运行;
2、双电源供电,互为备用电源,可随时切换,保证负载供电;

网友AX:
  “功率是一个实数,而容量是一个复数”

1、负载的额定功率,用KW表示,即有功功率表示;
2、电源的额定功率,多用Kvar表示,即视在功率表示,称作容量

网友AS:
电压等级相同,联接组别相同,短路
阻抗相同才行。

网友BB(2009-03-23):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网友BC:
绝对不行,我们这里是同一个配电站供电的,才两台并联用,你的条件不允许,当心事故!!!

网友BD:
我这就是三台2000KVA并联运行的,,,,,,

网友BD:
三台的参数都是一样的.....书上也讲了几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必须满足的条件啊,,,,,我这没有无功功率补偿,,,,,,进线是220KV变10KV进线的,,,,高压直接补偿.......

网友BE:
2台变压器要并联运行必须满足:具有相同的变比(也就是说,变压器的额定电压相等)、相等的短路电压(允许有±10%的差值,这个条件保证负荷分配与容量成正比)、相同的接线组别、并列变压器的容量比不宜超过3: 1(这样就限制了变压器的短路电压值相差不致过大)

网友BF:
如果是在一些中小型工厂内:技术层面并不难,在进网电工等教材都有一些说明,供电规程上操作难度却是很大,很难做通各相关部门工作。所以早不主张此方式运行(多接触一些供电公司的工程师会有更深入了解)。

但如果是较大企业自备电厂或供电变电所却常有并联运行方式的,甚至必须的。正常情况下两主变承担各60%负载,单台故障时脱离检修,另一台短期内过载监控运行,只至另一台检修完毕投入运行。

网友BG:
两台变压器如满足并联运行的条件,可以并联运行,两台变压器容量、连接组别、阻抗及初次级电压等条件相同即可并联运行。我公司有两台4000kva,35kv/10kv变压器就一直采用并联运行,没问题。

网友BH:
我觉得这样应该不行吧,如果两台变压器之间有电压差的话,其中电压低的也成了负载了,另外一台的铜损就大了,以前听说过一个厂要并联变压器使用,但是最终还是没这么做。

网友BI:
输电中有大量类似的运用,通过母线并联,单台变压器毕竟容量有限。

网友BJ:
对:刘志斌 关于
  “功率是一个实数,而容量是一个复数”

1、负载的额定功率,用KW表示,即有功功率表示;
2、电源的额定功率,多用Kvar表示,即视在功率表示,称作容量
内容的回复:刘老师,您又笔误了.

网友BK(2011-04-10):
只要你的两台变压器是符合并联条件的就可以进行并列运行的。一,要有一套同期装置,二,要装电流表来监视两台变压器之间的电流。

网友BL(2011-05-23):
     变比不超个+-0.5%,可以并联。

网友BM(2012-08-14):
从变压器的技术角度看,主变压器并联运行有3个基本条件 1.变压器接线组别相同 2.变压器接线分头相同(变比相同) 3.变压器阻抗电压相等 从如果是并联投切的话,还有以下几点 1.并联前两路电源电压接近 2.两路电源已经核相正确 3.由于并联投切的过程中电网形成电磁环网,因此要征得当地电力调度部门的同意,事先校核电网线路是否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