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P+F安全栅的相关资料

楼主(2006-04-14):
我最近在做一个控制室的项目,好多仪表盘柜用的都是P+F的安全珊,我刚刚接触到这东西,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懂,特请教各位同仁,请不吝赐教。我想知道安全珊型号的命名规则以及具体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A(2009-09-27):
常用产品型号及功能

一、常用有源隔离栅(隔离栅需外用电),模拟量输入输出。
现场信 号类型 型号 系统侧应用说明
AI,4-20 mA,2线制智能(或非智能)变送器 KFD2-STC4-Ex2 双通道。有源4-20mA信号输入DCS/PLC。智能通信频率0-7.5kHz,支持HART。
KFD2-STV4-Ex2-1 双通道。1-5V信号输入DCS/PLC。 智能通信频率0-7.5kHz,支持HART。
KFD2-STC4-Ex2-Y72195 双通道。无源(Sink)4-20mA信号输入DCS/PLC。智能通信频率0-7.5kHz,支持HART。
KFD2-STC3-Ex1 单通道。有源4-20mA信号输入DCS/PLC。智能通信频率0-40kHz,支持DE、Foxcom。
KFD2-STC3-Ex1-86C 单通道。无源(Sink)4-20mA信号输入DCS/PLC(即DCS的AI卡须能够给4-20mA回路供电)。智能通信频率0-40kHz,支持DE、Foxcom。
AI,4-20 mA,2或3线制智能(或非智能)变送器; 有源4-20mA信号 KFD2-STC4-Ex1 单通道。有源4-20mA信号输入DCS/PLC。智能通信频率0-7.5kHz,支持HART、Brain。
KFD2-STC4-Ex1-1 单通道。1-5V信号输入DCS/PLC。智能通信频率0-7.5kHz,支持HART、Brain。
KFD2-STC4-Ex1-2 单通道。2-10V信号输入DCS/PLC。 智能通信频率0-7.5kHz,支持HART。
KFD2-STC4-Ex1- Y112669 单通道。无源(Sink)4-20mA信号输入DCS/PLC。智能通信频率0-7.5kHz,支持HART。
KFD2-STC4-Ex1.2O 单通道。一进二出,即两路有源4-20mA信号输入DCS/PLC。智能通信频率0-7.5kHz,支持HART。
KFD2-STC4-Ex1.2O-1 单通道。一进二出,即两路1-5V信号输入DCS/PLC。智能通信频率0-7.5kHz,支持HART。
KFD2-STC4-Ex1.2O-2 单通道。一进二出,即两路2-10V信号输入DCS/PLC。智能通信频率0-7.5kHz,支持HART。
KFD2-STC4-Ex1.2O- Y72211 单通道。一进二出,即两路无源(Sink)4-20mA信号输入DCS/PLC。智能通信频率0-7.5kHz,支持HART。
AI,4-20 mA,2线制非智能变送器 KFD2-CR-Ex1.30200 单通道。有源4-20mA信号输入DCS/PLC。对变送器的驱动电压达17.6VDC。
AI,0/1- 5V、0/2- 10V信号 KFD2-VR-Ex1.18 单通道。0/1-5V、0/2-10V信号输入DCS/PLC。
AO,4-20 mA,HART智能型电气转换器或电气阀门定位器 KFD2-SCD2-Ex2.LK 双通道。DCS/PLC输出4-20mA信号。兼容非智能仪表。LED显示线路故障,并通过电源轨道输出故障信息。
KFD2-SCD2-Ex1.LK 单通道。DCS/PLC输出4-20mA信号。兼容非智能仪表。LED显示线路故障,并通过电源轨道输出故障信息。
AO,4-20 mA,电气转换器或电气阀门定位器 KFD2-SCD-Ex1.LK 单通道。DCS/PLC输出4-20mA信号。兼容非智能仪表。LED显示线路故障。
KFD2-CD2-Ex2 双通道。DCS/PLC输出4-20mA信号。

网友A:
德国倍加福P+F公司主要产品有P+F接近开关 P+F光电开关 P+F超声波传感器 P+F旋转编码器 P+F物位传感器 P+F识别系统 P+F光电传输系统 P+FASi数据传输系统 P+F安全隔离栅 P+F物位控制器 P+F AS-L总线系统 P+F电感式识别系统 P+F编码器 P+F超声波传感器 P+F接近传感器(接近开关) P+F光电传感器(光电开关) P+F增量型编码器 绝对型编码器(并行、串行)可用于检测物体的速度、加速度和位置等.上海桂伦 蔡海传13917495132 传真021-56503715 P+F北京市,P+F上海市,P+F天津市,P+F重庆市,P+F石家庄市,P+F太原市,P+F呼和浩特市,P+F沈阳市,P+F长春市,P+F哈尔滨市,P+F南京市,P+F杭州市,P+F合肥市,P+F福州市,P+F南昌市,P+F济南市,P+F郑州市,P+F武汉市,P+F长沙市,P+F广州市,P+F南宁市,P+F海口市,P+F成都市,P+F贵阳市,P+F昆明市,P+F拉萨市,P+F西安市,P+F兰州市,P+F银川市,P+F西宁市,P+F乌鲁木齐市等全国各大城市都有我们的客户!
本安隔离信号转换器 WE77/EX2,WE77/EX-1,WE77/EX-2,WE77-EX-1,WE77-EX-2
P+F安全栅常备库存,以下型号常年有现货!
KFU8-FSSP-1.D
KFD2-CD-EX1.32
KFD2-SR2-EX1.W
KFD2-SR2-EX2.W
KFD2-STC4-EX1
KFD2-STC4-EX2
KFD2-UFC-EX1.D
KFD0-SCS-EX1.55
KFD2-UT2-EX1
KFD2-UT2-EX2
KFD2-RR-EX1
KFD2-STR-1.24.500
KFD2-SOT2-EX2
KFU8-UFC-EX1.D
KFD2-SR2-EX1.W.LB
KFA6-SR2-EX2.W
KFA6-SR2-EX1.W.LB
KFD2-CRG2-EX1.D
KFD2-ST2-EX1.LB
KFD2-CD-1.32
KFD2-SCD-EX1.LK
KFD2-STC4-EX1.20
KFD2-EB2.R4A.B
KFD2-DWB-1.D

网友A(2010-06-28):
上海桂伦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为冶金、石油、化工、电力、电子、建材、市政、环保、制冷、供水、轻纺、食品、制药、医疗包装等行业客户提供了完善的技术解决方案、项目设计产品等服务,我们为客户实施的工程项目和提供的产品不论在技术先进性上,还是在系统性价比上,均得到客户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电气工程师蔡工 13917495132 欢迎你的来电!传真 021-56503715
我公司特价供应P+F安全栅、防雷器等产品,

P+F 安全栅产品快速检索

AI安全栅
1 KFD2-STC4-EX1 智能型,单通道,兼容2线\3线\4线制变送器及电流源输入,4-20mA输出
2 KFD2-STC4-EX2 智能型,双通道,兼容2线\3线\4线制变送器及电流源输入,4-21mA输出
3 KFD2-STV4-EX1-1 智能型,单通道,兼容2线\3线\4线制变送器及电流源输入,1-5V输出
4 KFD2-STV4-EX2-1 智能型,双通道,兼容2线\3线\4线制变送器及电流源输入,1-6V输出

AO安全栅
1 KFD2-CD-EX1.32 非智能型,单通道 4-20mA输出
2 KFD2-SCD-EX1.LK 智能型,单通道 4-20mA输出,带线路检测

DI安全栅
1 KFD2-SR2-EX1.W 单通道,继电器输出,带线路检测
2 KFD2-SR2-EX2.W 双通道,继电器输出,带线路检测

DO安全栅
1 KFD2-SL2-EX1 单通道,11.8V 45mA输出,带线路检测

报警设定安全栅
1 KFD2-GU-EX1 单通道,输入信号:4-20mA,1-5V,2-10V,T/C、RTD,输出信号:2路继电器开关
2 KFD2-CRG2-EX1.D 单通道,输入信号:4-20mA 输出信号:2路继电器开关和1路4-20mA信号
3 KFD2-GUT-EX1.D 单通道,输入信号:T/C、RTD、0-1VDC、0-10VDC、-100mV-+100mV,电位器800-20K欧姆
4 KFD2-DWB-EX1.D 单通道,输入信号:频率,输出信号:2路开关量

信号转换安全栅
1 KFD2-UT2-EX1 单通道,输入信号:RTD、T/C、电阻、电位器,输出信号:4-20mA
2 KFD2-UFC-EX1.D 单通道,输入信号:频率,输出信号:1路4-20mA、2路开关量和1路频率
3 KFD2-USC-1.D 单通道,输入信号:0-10V,输出信号:4-20mA
4 KFD2-HLC-EX1.D 单通道,输入信号:1路带HART的多变量4-20mA,输出:3路4-20mA

信号分配安全栅
1 KFD2-STC4-EX1.2O 单通道,输入信号:1路4-20mA信号,输出:2路4-20mA
2 KFD2-SR2-Ex1.W.LB 单通道,输入信号:1路开关量,输出:2路开关量

本特利配套安全栅
KFD2-VR4-EX1.26 单通道,pickup 振动信号输入Bentley Nevada系统

其他安全栅
1 KFD2-STC4-EX1.122583 单通道,输入信号:有源4-20mA,输出:无源4-20mA
2 KFD2-RR-EX1 单通道,输入信号:RTD,输出:RTD
3 KFD2-VR2-EX1.50m 单通道,输入信号:T/C,输出:T/C
4 KFD2-WAC2-EX1.D 单通道,for LOADCELL

轨道供电附件
1 供电轨道 UPR-03 长度:2米
2 电源模块 KFD2-EB2.R4A.B 输出电流:4A
电气工程师蔡工 13917495132 欢迎你的来电!传真 021-56503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