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关于液晶仪表

楼主(2006-04-14):
我在工作中,见了一种现象:显视屏有雪花点,但亮度时亮时暗,间隔几十秒。初判断为工频干扰,对地不好,却那几块正常。不知何因,急求高手解决及解释?用的是浙大中控的10——12通道的彩屏。

网友A:
断开输入信号或将表拆下来,开机看是否还有这个现象。有,表自身故障;没有,信号干扰或接地等原因引起。

楼主:
该想的都作了,仍是原样如何处理?!

网友B(2006-06-16):
可能是显示屏的问题,可以找厂家维修。

网友C(2006-07-25):
抗干扰性能差???建议返厂维修.
我们的触摸屏绝对不会出现雪花点,抗干扰性能优,可以考虑一下!
www.dwin.com.cn
yifei@dwin.com.cn

网友D:
肯定是显示屏的质量问题,有些笔记本电脑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显示屏的问题

网友E(2007-04-28):
请致电8008571248,由于我公司的产品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网友F(2007-07-16):
同意,我觉得应该是屏的问题,或是驱动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