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的控制原理

楼主(2006-04-14):
我们这里有条自动化喷漆线,喷房的温度和湿度都是自动控制,我只要在电脑上面设定好数据就可以了,我想问一下它是怎么来控制的?如果出现达不到要求的话一般会因为哪些原因?

网友A:
设定值就是控制参数,存储在比较存储器里,中央处理器把检测到的温、湿度信号同设定控制信号进行比较,处理的结果去控制温、湿度生成装置开启和关闭。出现新的控制平衡,应该属于开环控制系统,从而达到控制目的。
达不到要求时,恐怕要从三方面考虑吧?一是温、湿度传感器失效或低效,二是检测A/D转换电路或比较电路出问题。三是温、湿度产生装置问题。出问题的几率第一、三项的可能性会大些。因为传感器工作在恶劣条件下,容易被污染。第三项是属于外挂元器件,相对出问题的几率大些。第二项在控制台里,集成度高,如果温、湿度在电脑工作范围的话,影响不大。
只是分析评价,仅供参考。

网友B:
好,我顶一下

网友C:
用温度模块加传感器,PID模糊控制,我以前就是做喷涂线的

楼主:
谢谢洞天和章朝术,可是我还有点不明白,送去喷房的风,先要冷冻,然后又加热,这是为什么?我看到温,湿传感器就在去喷房的送风管道中间,这里是用中央空调和锅炉来控制温,湿的.湿度是怎么去调节的呢??是不是锅炉?

网友D:
冷冻可以除湿,加热是为了达到设定温度,锅炉蒸汽可以加湿。

楼主:
但是锅炉的循环水是在管道里面啊

网友A:
喷涂线不是真空吧?不是真空温度上去了湿度不就上去了?道理和7、8、9三个月天气是一样的。

网友E:
我做过喷涂线的,用发热管加热,用温控表和热控制器控制温度,用湿度表和电烧蒸汽加湿

楼主:
有点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F:
锅炉应是利用汽管来加热空气的,而空调是用来除湿的.
请刚刚学习PLC认真观察一下,是不是这样:
柒房内空气需要比常温高而要用蒸汽管加热,热风流经空调冷凝器时,湿汽凝成水,引到房外.

楼主:
我们这里是这样的,一个大的风机把喷房里的废气抽出来,经过3级过滤,然后经过空调冷冻水管道,再经过锅炉热水管道,最后又送回喷房.中间有一小部份废气被送到焚烧炉燃烧再排放.也就是说大部份的气是循环的,喷房里的温,湿度是稳定的,设定多少就是多少!!而喷房里的温,湿度就是靠空调冷冻水管道,锅炉热水管道来调节的.但是我不知道它控制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