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 奇怪的直流母线欠压故障

楼主(2006-04-14):
西门子MM440 11KW变频器,待机状态正常,查看直流母线电压正常,带370W小电机开机运行,直流母线电压迅速下降,报F003欠压故障.经检查,继电器老化,其它元件未见异常,更换新继电器,带小电机可以正常运行,但是,运行时直流母线仍有20V的电压降低,不知何故.请赐高见!

网友A(2009-01-13):
11KW 的变频器带三百多瓦的负载不应该测量出来有明显的下降的。应该是电容容量不足了吧?检查一下是否电容有些老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通病11111111111111111

网友D:
我也遇到过,160KW的,偶尔报F003,是MM440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