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松下伺服直流母线欠压故障

楼主(2006-04-14):
松下伺服,待机状态正常,伺服ON时报欠压故障,经检查,预充电电阻正常,继电器正常,伺服ON时直流母线迅速下拉40-50V,随后报欠压故障,欢迎高手讨论.

网友A:
检查饲服放大器逆变单元和电机绝缘.

网友B:
前边有没有接触器,有的话可能是1组触头脏或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