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和功率的问题

楼主(2006-04-14):
前几天搞卫生时找到一个变压器,但是它的铭牌已经看不清了。请问各位高手怎样才能知道它的一次则和二次电压,功率又是多少?

网友A:
功率可根据铁心面积算出。

网友B:
电压可以根据进线端绝缘柱看出,或测量以下就可算出。

网友C:
功率可根据铁芯面积算出。线圈电阻较大的、线径罚细的可能是初级;电阻小、线径粗的是次级。常用的变压器初级电压为220或380。次级一般为6。3、12、24、36。也有1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