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电源的疑问

楼主(2006-04-14):
我们这里使用的给PLC模块供电的开关电源,经常出现输出电压严重偏低,正常输出是24V,但使用一段时间发现只有4V左右,PLC模块就出现故障报警,所有模块指示灯熄灭,把总电源断掉,在重新送就没事了(不一定重新送电的恢复的几率很小一般是换新的),但过段时间还是出现这种问题,更换新的电源后,把换下的旧电源通电量空载电压还是24V左右,
电源型号S—145—24   输入110至220V
OUTPUT 24   0—6A
不知道是电源的问题还是,模块的问题,请大家判断。
我的感觉是电源应该没问题,因为就这一路的开关电源经常出现输出电压偏低,其他的回路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A:
电源自身故障。建议换电源。

网友B:
电源故障,本公司可以维修,021-55880702上海鹏冲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C:
检查PLC输出端有没有短路,可能是输出线路有破损。

网友D:
换上新的电源过后如何??
如果还是那样的话我认为可能是和你的电网波动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