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与SQL

楼主(2006-04-15):
“新手”:那位大侠有关于InTouch实时画面与SQL数据库连接进行数据存储、访问、打印的实例,急用!!!!!!!万分感谢!!!!!!!!!!!!!
邮箱:JBUILD918@163.COM
QQ:13115464

网友A:
作法有几种。
1.用SQL脚本存入需要保存的数据点到历史数据库中,再生成报表。
2.用INTOUCH开发包作相应的数据点保存功能,再生成报表.

网友B:
请问deng_lp大侠:
我现在没有Intouch的inSQL,那如果我只用MSSQL来获取INTOUCH中的数据的话,请问如何能实现?
能否麻烦您详细讲解下?非常感谢!

网友C:
请deng_lp说得具体一点,用到什么软件,怎么做

网友A:
intouch连接实时数据库的方法.
1. intouch的扩展开发包,PTACC.DLL,用高级语言编程,再存放到MSSQL2000中。
2. 把intouch当成OPCSERVER,再用OPC CLIENT去读取,存放到数据库(用opcserver for intouch ,或finish gateway转INTOUCH实时数据为OPC)
或来信deng_lp@21cn.com

楼主:
请问deng_lp大侠:有没有简单点的

网友D:
感谢deng_lp,我用的也是MSSQL,但是按照你的作法,还是没有连接成功,还是麻烦大侠再说详细一点,详细步骤。有没有例子啊?
我的E-MAIL:jacol2009@163.com

网友E(2009-09-01):
请发一份给我。谢谢!sundengke1982@163.com

网友F(2009-12-11):
请发给我一份。谢谢大侠!yangzhihufield1@163.com

网友G:
多谢了,请发我一份,xinxinyao2006@126.com

网友H:
发给我一份,,谢谢lovemm8206@163.com

网友I(2010-01-11):
请发给我一份,,谢谢yanglei@baosigh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