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INTOUCH中应用SQL

楼主(2006-04-15):
新手:[ResultCode=]SQLConnect(ConnectionID,"ConnectString");中[ResultCode=]用连接专用的变量吗?我在ODBC已创建的情况下没连接变量直接在“应用程序中”用的“SQLConnect(ConnectionID,"DSN=DB");”中ConnectionID为内存整形ConnectionID始终不为“0”,而且一直累加到64,求教如何解决!!!谢!!!!!!!!!!!!!1

楼主:
在线等待:
邮箱:JBUILD918@163.com
QQ:13115464

网友A:
ResultCode只表示是否成功,成功为0,不成功可以用SQLErrorMsg来确定错误的原因.

楼主:
谢谢!可否告知"ConnectionID"是什么意思?

网友A:
ConnectionID就是代表连接的一个数,以后的各种SQL操作要用到.

楼主:
谢谢!!!!ConnectionID是自己生成还是事先就先行定义一个整型的数值。
QQ:13115464能加不!

网友A:
先行定义一个整型

网友B:
可以使用帮助中提供的函数,但其中的插入操作是有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