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请熟悉S7-200编程进来帮忙

楼主(2006-04-15):
大家好!我是一个S7-200的新手请教如下问题:
    1.当累加器AC0~AC3都用了,是否可以用别的指令代替?
    2.我现在用PID控制温度的调节,但是没有硬件,请问在全部模拟的情况下是否有办法通过PID的调节使在PLC中采集到的数据等于自己的设定值??
    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在程序中做计算,并不一定非得用累加器,用VB,VW,VD这些数值寄存器也的一样的。

网友B:
把PLC的模拟输出接到模拟输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