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厂热用户用哪种蒸汽流量计

楼主(2006-04-15):
求助:热电厂热用户用哪种形式的蒸汽流量计好,贸易结算用0.8Mpa,200℃,30T/H最大,yzliyj@126.com

网友A:
建议用涡街流量计,完全满足您的要求。如有兴趣13527853674欢迎您的咨询

网友B:
我单位用的是弯管,供参考

网友C:
建议用我公司的流量计   我们公司是专门做电厂流量计的   szwwwccc@126.com

网友D:
目前用于热源分户计量的收费的时候,通常采用节流装置+差压+积算仪,涡街流量计。不过通常会遇到以下几种问题:

   1.涡街流量计安装要求高! 要求保证一定的直管段,抗干扰能力低 布线要求高,精度高,但是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标定有些问题

   2. 孔板的精度低 便宜 抗高温!标定由有统一的标准!用于用户收费计量容易产生纠纷

网友E(2006-05-17):
使用弯管流量计完全可以避免使用孔板出现的压力损失大,也可以避免涡街的直管段要求高,不抗震等问题。
我们是秦皇岛展望实业公司,电话0335-8047636  程经理

网友F:
E+H的涡街流量计,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G:
一般选用孔板,差压变送器,流量积算仪来计量。

网友H:
Rosemount有3095+Annubar的解决方式,温压补偿质量流量,精度控制在1%以内,流量比大概10:1,不妨试试

网友I:
长径喷嘴,压损小,漏点少,使用可靠,精度高.比孔板价格高.

网友J:
用孔板流量计比较好,配合流量积算仪来计量.涡街流量计容易受干扰.

网友K:
既然是贸易型结算,需要精度很高,建议不要用体积型流量计,因为涉及到温度和压力补偿的问题。最好用质量流量计,直接测量质量

网友L:
您可以选用涡街流量计,带温压补偿得,它的精度还是很高得,有很多热电厂都用它。

网友M:
现在的内锥流量计比孔板好用,精度比孔板高,要求直管段底,涡街流量计不好用,而且在现场空管时候会出现假信号。

网友N:
to:逍遥
1.涡街流量计安装要求高! 要求保证一定的直管段,抗干扰能力低 布线要求高,精度高,但是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标定有些问题
统一的标准?标定有些问题?
这两句话我没看懂,你涡街标定有什么问题?

以上的各位有没有考虑温压补偿?
测量蒸汽的计量交接用涡街加温压补偿是性价比最好的方法,精度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O:
我们单位用的是孔板流量计,现场用的是1151变送器,

网友P:
涡街流量计 孔板最常用
用法:涡街流量计+压力变送器+热电阻(既温度压力补偿)+流量显示仪, 主要用于测量蒸汽流量, 仪表维护量小精度高,但测时最好满管
孔板+差压变送器+显示仪+温压补偿,用于测量蒸汽流量,但压变需用进口比较好,主要是孔板输出微差压,经变送器变为4-20mA电流,还要经开方运算,才能变为流量信号,压变差造成误差大,很难用于结算,同时维护量大 因冬天北方需给变送器加保温伴热,比较麻烦。
价格上:在保证质量前提下,涡街流量计 比孔板价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