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改变常数值

楼主(2006-04-15):
请教各位:我想在界面中改变PLC中计数器C的常熟值,不知如何做。
有人告诉我先写入D再将其MOV到C即可,可是我试过这样指示改变C的当前值啊!

网友A:
你说的计数器C的常数值指什么,是设定的要计的数值吗?你可以试试下面的不知道对你的问题是否有用,你在指令窗口写入下面的程序,然后在梯形图窗口看直接。      LD M1000      MPS      ANDP M10      MOV K300 D256(K300是任意的,你可以写入你想要的数值) MPP      ANDP X2      CNT C1 D256      END 当你想更改D256里的数值时,只要使M10为ON就可以了。

网友B:
直接触摸屏中元件的关联装置选D256就可以改了.

楼主:
谢谢两位的帮助,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