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狗找不到?!

楼主(2006-04-15):
组态王6.51不支持USB的加密狗。重新安装光盘目录Value Pack\sensedriver目录下程序,也不行。肯定是BUG。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除非你用的是.

网友A:
在安装光盘下手动安装,应该是第四步吧,会让你选择并口或是USB,系统默认并口.你试一下,不行找我

网友B:
可以的,你自己的BUG,呵呵

网友C:
此狗非皮狗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