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求助:如何获得I/O SQL?

楼主(2006-04-15):
我是个菜鸟.
现在有一套用INTOUCH5.0编写的程序,在局域网内使用,但现在两台机子之间软件的数据无法互传.我想知道如何能够实现连接.
听别人给我说要I/O SQL,我想知道如何得到现有软件所要求的设置.IP地址是不是也要依照软件要求设置?
谢谢!高手可加我的QQ:38627373,注明INTOUCH帮助

网友A:
INTOUCH 5.0是不是用于WINDOWS 3.1上的系统?
还是WINNT?比较老了,没有试过。
现在新的版本两机通讯比较简单,没有过多的限制。

楼主:
我手里的软件是INTOUCH5.6编制的.现在可以打开界面,但是却读取不到服务器的数据,请告诉我,这个软件除了必须运行于NT或者2000外,还要设置什么?如通讯协议之类的.IP地址要按编制软件时的设置?
请高手教教我.谢谢!
我的QQ:38627373.
mial:cj2655@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