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空调对相序的要求

楼主(2006-04-15):
请问三相空调对相序有要求吗,如果是野外,相序无法确定,可以用三相空调吗?

网友A:
三相空调对相序有要求

网友B:
可以的 三相空调内部接有相序保护器  接线错误空调不运行,  改相ok

网友C:
可以呀!一般三相供电的空调都有相序缺相保护装置,有相序缺相故障时,空调会报警和显示故障代码,你可放心使用!

网友D:
个位说的都不错呀!!

网友E:
上面接有相序继电器,解反时空调不工作

网友F(2006-10-29):
有要求,慎重操作

网友G:
   “有要求,慎重操作”!!!

网友H(2006-12-02):
有要求,慎重操作
   反时空调不工作

网友I:
三相电机相序反了就反转了,空压机不挂才怪哪!

网友J:
三相空调是有相序保护器的,接反了不能工作但不会挂的,与电机的正反转是两码事啊.

网友C:
是的,压缩机是要求一个转向的

网友K:
有相序保护器的,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