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自耦减压起动线路图

楼主(2006-04-15):
请发表不同的线路图上来评一下:

网友A:
KA2的作用不是很明显.

网友B:
手动和自动要加个选择开关就好.

网友C:
看不懂,不就是个自耦降压起动电路吗?干嘛弄得这么复杂。看我这个图。

楼主:
楼上的不错呀,简洁!

网友D:
楼上的你把底色改改啊,呵呵
黑不溜秋的,嘻嘻

网友E:
不错 edm上传的就是标准图 挺实用的。

楼主(2006-05-31):
勇哥,怎么改它的底色呀?我可不懂哩。

网友F:
兄弟想请教楼主以下,您图中的KM2\KM3的规格如何选用,选用原则是什么,
先行谢过!

网友G:
怪人:
你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H(2008-09-27):
都画的挺好.只要能达到减压的目的.就可. 线路千变万话.开动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