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如何测量汽车用油?

楼主(2006-04-15):
我是搞汽车管理的,想找一种仪器对汽车用油进行准确测量,便于管理,谢谢

网友A:
请找我们www.shakic.com

网友B:
汽油管理。
在你供油管道上安装涡轮流量传感器+流量积算仪+电磁阀。进行批量控制,记录每次用油的数量。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我觉得他要求的是要知道每个汽车的实际耗油量。因为偷公司油的现象很严重,尤其是在火车机车上。而不是加个流量计看看每次加的量就能解决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比较麻烦,我以前接过这样的单子,做了多次实验,但效果不行。因为牵扯到很多问题。如汽油的充分和不充分燃烧的影响,还有管路是个闭和循环的,等等。

网友D(2006-06-07):
按路程配油
浮动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