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充退磁电路

楼主(2006-04-15):
求一磨床充退磁电路,要求能调磁力的,最好电路体积小点。比如现在的智能充退磁机的电路就行,谢谢

网友A: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转到哪里合适

网友B:
电工论坛

网友C:
不懂,你既然现在有了智能充退磁机的电路,干嘛还要求充退磁电路

网友D:
为什么需要磁力可调?随便改变磨床电磁吸盘吸力可能导致工件飞出!

网友E:
退磁就是在材料的表面施加一个均匀的强磁场来消除材料内部磁场.
要看材料的结构形式,大家都见过显象管的退磁线圈与电路.

网友B:
一些磁性材料在机加工前需要先退磁。

退磁的原理是:先对欲退磁物体施加一个(50HZ)强交变磁场,然后交变磁场逐渐减小到无,即可对该物体退磁.

退磁机的结构就好像是一个交流供电的电磁铁,将欲退磁物体经过交流(50HZ)供电的电磁铁开放的磁场,然后离开,便可退磁。

网友F:
我们单位的磨床吸盘充磁是直流电,退磁是用反向直流电

网友G:
亦云人云说的对吧.用个调压器.就能退磁.充磁需要直流电.充磁机..干脆做个DC电磁铁结了.呵呵.不用时退下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