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旋转式换向阀

楼主(2006-04-15):
用来控制活塞产生轴向振动:阀芯由电机带动旋转,产生周期快速换向,从而使活塞前后振动,
哪里有这样的换向阀卖?具体参数有吗??

网友A:
用电磁换向阀不可以吗?无论用什么方法,速度不能过快,因为阀刚刚打开,压缩空气(液压油)还来不及充满气缸,阀又被切换过去,因此造成活塞行程不足、推力不足的现象,

楼主:
你好,振动时振幅不要求很大,只要0.005-0.05之间,所以行程应该是够的,

网友B:
这样的阀我可以做,你要求的震动波形是正玄波吗?频率是多少?

楼主:
好的,我应该给你留言了,频率在20-80之间调节,改变电机转速来实现调频率

楼主:
我听说在织机上有这种阀,但是具体的参数找不到

网友B:
马华民:你好!我一般白天上班时间在网上下午5:00以后就下线了,我的QQ:353536894,我们可以用QQ直接聊一些情况,你看好吗,

楼主:
已加你为好友,望通过哦

网友C:
“用来控制活塞产生轴向振动:阀芯由电机带动旋转,产生周期快速换向,从而使活塞前后振动”——不需要这么麻烦,油了气了的。电机带曲轴、曲轴带活塞。

网友A:
看看冲击钻的结构

楼主:
振幅不能太大,偏心轮加工有难度阿,还有频率需要可调

网友C:
其他结构同样存在加工精度问题,‘频率需要可调’就调电机频率。

网友B:
wu,de QQ huai le

楼主:
我的QQ 2770811 ,

网友D:
周公是内行,其它方法???
你怎样保证缸在一个稳定的位置不跑?如果跑了怎办?缸冲底怎办?你怎样保证稳定的行程?如果你这些都有要求,可就是一套高水平的液压伺服系统了。一个旋转阀能解决?岂不成了天方夜谈了。当然,除非你有其它的绝招,否则难耶!

楼主: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它的平衡位置会变,只有向周公求救了
我是看了一篇关于 振动钻削的文献,上面只是提到这些,但是这里没法贴文件

楼主:
http://www.ehange.com/zhendong.pdf
就是这个文献,大家帮我看看阿,谢谢了

网友C:
活塞直径多大?驱动功率需要多大?

网友D:
做个偏心套就全搞定了,何必如此麻烦。

楼主:
缸径32应该够了,功率很小
http://www.ehange.com/jixiezhd.pdf
这个机械振动装置是不是要简单一点阿,帮我批一下阿

楼主:
25丝的偏心轮车加工应该可以加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