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可以用直流吗?

楼主(2006-04-15):
交流接触器,可以用直流吗?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不可以
可以选用直流接触器

网友B:
不可以
设计时侧重点不同的

网友C:
当然不能.

网友D:
我老师好像说可以的,把触点并起来用,因为直流的电流比交流大

网友E:
我觉的交流接触器可以用直流,但直流接触器不能用交流。

网友F:
可以应急使用,如果长期使用尽量使用专用的。

网友E:
楼主问的问题应该是交流接触器线包通相同直流电压能否工作。我认为可以稳定工作。但直流接触器通相同交流电就不行。这是工作实验结果。从使用意义上讲,交流接触器就是为通交流而设计的,没必要再加整流设备。但作为讨论和应急代用或实验是可取的。

网友G:
应该可以!用半波整流就可以,我试过,可以消除交流声,还可以节电哦.不过如果长期使用尽量使用专用的,因为长期使用铁芯会发热.

网友H:
会烧的把

网友I:
在相同电压等级下,交流接触器不能使用直流。你要用也拦不住你,不过可以买个经验----最好不要是教训。

网友J:
理论上来说,交流线圈的接触器应该可以用直流电来吸合的,当然直流电压要低很多才行。
主触点方面,应该是直流的可以用在交流上,交流的主触点结构不能用在同等功率的直流负载上,灭弧能力达不到。

网友K:
真是的,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吗?
交流接触器的交流是指它的负载端主触点所带的负载为交流。它的线圈是可以用直流的和交流的。

网友I:
直流线圈没有感抗,通过的电流仅与线圈的内阻有关。交流线圈不仅有内阻有关,还与其感抗有关。在相同电压等级下,交流线圈的匝数少一些,而直流线圈的匝数要多一些。这就是交流线圈用在直流上容易烧的原因。另外其铁芯的构造也有所不同,直流线圈的衔铁端面可以是光面的,交流线圈的衔铁端面上有短路环。为防止振动。
交流、直流接触器是指其线圈用于交流或直流。

网友L:
可以啊看你用什么方法吗比如整流后在用

网友M:
 真是的,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吗?
交流接触器的交流是指它的负载端主触点所带的负载为交流。它的线圈是可以用直流的和交流的

网友N:
rjrst:     真是的,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吗?
交流接触器的交流是指它的负载端主触点所带的负载为交流。它的线圈是可以用直流的和交流的
 晕死!你试过吗?交流接触器线圈用相同电压的直流电一定烧!各位留意下交流接触器线圈和直流接触器线圈的区别,直流的明显大。原因?书上有标准答案。

 edm:      在相同电压等级下,交流接触器不能使用直流。你要用也拦不住你,不过可以买个经验----最好不要是教训。
 严重同意!

网友N:
强烈支持edm!回头看了下,才发现E兄已给出了标准答案。

网友O:
 交流接触器是有可能用来控直流的,问题是电压和电流的额定值要变!

网友P:
可以先交流起动,再直流保持,能达到节能\耐用\无交流声\不发热的效果.

网友N:
好象楼主的问题没问清楚,我认为可以有两种理解:
1、指线圈;2、指触头。 不知楼主是哪种?我的理解是第一种。

网友Q:
晕!我还以为是什么大问题呢!当染不能用了!

网友R:
当然不可以呀

网友S:
    接触器分为交流和直流,是指的触点所带负荷为直流可交流。
    交流接触器如果线圈用直流,称为直流操作接触器。
    因为直流电路中灭弧困难,所以与交流接触器设计的灭弧装置不同。
    如果用交流接触器控制直流,按原交流额定电流的10至15%使用。

网友T:
    老小伙说得不错,直流接触器和交流接触器的灭弧装置是不一样的,把和交流接触器额定电流一样大的直流电接在交流接触器上将不能很好灭弧。大家可以看看关于低压电器方面的书,直流接触器上有磁吹线圈。

网友U:
当然不行了,要用就得把交流变为直流.

网友V:
换以下线圈就行了
触头,要看交流和直流的电流了

网友W:
不行,直流是直流,交流是交流,各不相同!

网友X:
完全可以,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Y:
从楼主的表达中,我认为你是问触点能否交、直两用。
触点当然能通用,但用于直流的话,应降低容量使用。
如果是线圈的话,就不能用于同一电压等级下互换。否则一定是烧。

网友Z:
不能通用的,要求怎么用,多少电压,就怎么使!

网友AA:
你不是心疼钱吧,电器门市交直流接触器都有的卖!

网友AB:
怎么说那,吸力不同,各有优缺点,可以与不可以,要看名牌规定.

网友AC:
我觉的交流接触器可以用直流,但直流接触器不能用交流
同意

网友AD:
 交流接触器可以用来控直流的,你没见过节能运行吗

网友AB:
可以的少,是小的线圈(阻抗很大),不可以的多(一般不可以).
电抗是阻抗感抗和容抗组成的,原来讨论过,各位请查一下

网友AE:
学了不少哦????

网友AF:
晕,交流电不能当直流电用,难道直流电就可以当交流电用吗??

网友AG(2006-06-22):
只有老小伙说对了

网友AH:
 好象楼主的问题没问清楚,我认为可以有两种理解:
1、指线圈;2、指触头。 不知楼主是哪种?

网友AI:
 支持怪人,节能型接触器就是由电容限流,再经过整流供给接触器线圈.能达到节能\耐用\无交流声\不发热的效果.

网友AJ:
1。一般情况下,交流接触器不可以使用直流的。
2。同样电压同样类型的接触器中直流接触器的线圈内阻比交流的高许多。
3。但也有例外,比如有些农村用的漏电保护器(带自送电和无声运行功能的),就是使用直流来带动交流接触器。原理是:将220V交流电半波整流后产生一吸合电压使交流接触器吸合,动作完成后(一般小于2秒),用直流5--8V的极低电压来维持吸合。好处是:交流接触器长时间运行无交流燥声。
要注意的是:直流维持电压要选择合适,一般5---8V,适用于所有各型号的要求供电电压在220V、380V的接触器。电压过低,维持吸合力度不够,电压超过9V,则线圈电流急剧上升,会很快烧坏线圈。

网友AK(2006-11-07):
长见识了啊

网友AL:
我们也有用交流接触器作直流开关的。这问题真不是太清楚,明天去现场看一下,不过我们用的直流是比较小的。老小伙所说的10%-15%的说法是否太低了,存疑中。。。。。。

网友AM:
交.直流接触器是怎么区分的?是根据它的线圈加什么电(交,直)?对吧,

网友AN:
什么哦!偶还是不明白

网友AO:
可以,但电压要低很多,很典型的例子前几年人们搞的交流起动直流运行

网友AO:
可以用调压器接一个整流桥从低到高看一下,我试过CJ10-10A的

网友AP:
不行
交流接触器用直流后,线圈中只有阻抗而没有感抗(电源频率为零),线圈会烧毁!

网友AQ:
我是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员郑方远我们是生产电量变送器传感器的,其中包括:电流,电压,功率,频率,漏电流,功率因数变送器,及电流电压传感器等产品,便于对电参数进行监测,采集,转换,输出DC4-20MA ,DC0-5V等标准信号,在开关柜,变频调速柜,电力,冶金,矿产,传动,机械,电力机车,UPS,智能楼宇,机房监控,水处理等方面有较大的应用空间,且体积小,便于安装等优点。如果您有需要请与我联系,如果您需要样本请发邮件或至电于我
联系:郑方远            联系电话:010-89494925
邮箱:zfy125125@sina.com    QQ;398633610
谢谢

网友AR(2010-11-23):
交流接触器,线圈做成直流的,那他的主触点能用在直流电路中吗?

网友AS:
怎么什么说法都有??

网友AT:
交流接触器接在与它额定电压相等的直流电源上,线圈中的电流会超过额定电流的许多倍。这是因为交流接触器接在直流电源上以后,电流恒定不变,磁通也不变,线圈中的感应电动势等于零,此时限制电流的因素只有电阻,因此线圈中的电流要比接在交流电源上所通过的交流电流的有效值大许多倍,而将线圈烧坏。

(-:澕崽`:-)

网友:
如果你想买新的就可以,要直流的直接去买个直流的吧,人家都说了交流接触器怎么可以用直流呢

网友AU:
对:赵树旗 关于真是的,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吗?
交流接触器的交流是指它的负载端主触点所带的负载为交流。它的线圈是可以用直流的和交流的。
内容的回复:

我同意你的理解,我认为你的回答准确地描述他的问题

网友AV:
当然不可以,线圈和铁心构造不同。乱用会烧毁线圈和使接触器噪音增大

网友AW:
不可以
当然不行了,要用就得把交流变为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