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计算机电源的原理

楼主(2006-04-15):
有一台DELL5150n计算机,开机后击鼠标发出电流的"吱吱"声,运行程序时也发出电流的"吱吱"声音.请教各位是电源变压器的硅钢片发出的声音吗?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某处接处不良,在击鼠标发出时,计算机电流增大时,电源带载能力下降,引起响声。

楼主:
谢谢,今天真好!
我想可能也是,因为我把鼠标和硬盘都换了还是有"吱吱"的声音.有可能某处接触不良.

网友B:
应该是电脑硬件的问题,声音是从电脑机箱里的喇叭里发出的吧

网友C:
说明一点,电流在流动时是没有声音的,听不出来的,只可用仪表等测量出来(呵呵,如电压合适的话,你用手也可摸出来),如听到了声音,要仔细听声音发出的部位,如是喇叭发出来的,有可能是楼上所说的问题。如在电源附近,有可能是开关电源里的磁芯松动,或者是开关频率低了等故障。 我的键盘刚才也出了故障,键盘不能输入,但按键时喇叭里就发出“嗒……”的声音,查了一下,是键盘断线。

网友D:
计算机电源是开关电源,你说的这种情况一般开关电源管(两只)基极处的50V2.2u电解变质(电容量减小)所至,使开关的波形和频率发生了变化,引起开关变压器啸叫。
你若想证明,可打开电源,开关变压器与管子之间的小电解都换新一试。
修电源麻烦,费力又收益不大

网友D: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不是硅钢片,是高频E型磁芯。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诸位!
运行程序时计算机发出的"吱吱"声,不是从喇叭发出来的,也不像是从PC喇叭发出来的,很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开始怀疑电压的问题,加一个稳压器后问题不存在,现在我正和DELL公司联系.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诸位!
运行程序时计算机发出的"吱吱"声,不是从喇叭发出来的,也不像是从PC喇叭发出来的,很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开始怀疑电压的问题,加一个稳压器后问题还存在,现在我正和DELL公司联系.

网友E:
开关电源带载能力下降!可以修复,但建议大虾换一个电源.大虾不是搞电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