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E500系5.5KW机子无显示

楼主(2006-04-15):
论坛的高手们帮帮助了!一台E500系5.5KW的机子无显示。直流母线电压基本正常500多一点点,机子的电源IC用的是M51996的SOP封装,IC的电源电压是13.2V左右,我查了下资料,应该是电源电压不够,正常是16V左右吧??
从直流过来的5个分压电阻阻值正常150K,曾试着把分压电阻的阻值降低,可是没用,IC的电源电压仍是13.2V左右!
向大家求助了,这种现象应该怎么样处理呀??在此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A:
换一片吗,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好!请问下你的意思是换一片电源IC(M51996)吗?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判断它的好坏呀!如果它的电源有16V左右了,它还不工作,那时候肯定马上就换掉,可是现在前提是它电源是否不正常的?如果是它的电源过低导致它不工作的话,那问题可能就在其它地方了!我现在是想把它的电源升到16V左右去,所以向各位高手求助了啦!再次谢谢小刚兄!
M51996如何测出它是坏的呢??

网友B:
换一块试试,在检查这个电源跳不跳动,如果跳动,则后端可能有短路的地方,也有可能是变压器反供不上

楼主:
嗯,谢谢楼上的兄弟了!明天我先换换看,有什么情况再报上来!谢谢大家!

网友C:
试着将16脚挑开,测一下看看0311 83919468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程兄的办法倒是可以试试,到时候看看电源是否正常!今天能拿到新的IC了,到时候换掉再看看!

网友D:
13.2V应该能起振,起振不了有可能51996坏,或开关电源其它元件如对管,稳压管等有坏

网友E:
如13.2V是抖动的话说明已经想起振,检查以下外围电路及直流变压器输出端有没有短路.在13.2V是抖动的情况下一M51996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F:
我想应该不是电压不够的问题,你可以把开关管的S极接地的电阻更换一下,这样的问题我碰的挺多的

网友G:
开关管和CPU板都没问题吗??还有一个非常小的细节就是CPU板和控制板之间的连线你检查了吗?》这个连线如果坏了的话,那也有可能出现不显示的故障,我曾经有过这个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