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如何使温控仪表精确的显示实际温度

楼主(2006-04-15):
彼人在现场操作时,发现honeywell温控仪表在测量水温度的时候,不能准确的反映现场的实际温度.譬如,水的实际温度是40度,仪表显示的却是22度.现场的室温是20度左右.我使用的是PT100热电阻(-200~~400).请各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哦,小弟我万分感激!

网友A:
不可能吧误差会如此大.接线是否正确要三线制,仪表设置的参数对吗?接触电阻可能太大了.总之不可能有如此大误差.
换台仪表吧. 去我公司的网站看看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楼主:
感谢邵工的建议.现在的现场状况好多了,基本与实际值接近了.

网友A:
容器里的水是否温度均匀,传感器是否插到位。多会引起温度测量不准确。不是仪表不准确,而是假温度值。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