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这个功率表怎么了

楼主(2006-04-15):
我公司10KV电动机运行时功率表无指示,停机时倒有指示,电动机功率1000KW,功率表指针指示300多KW,哪位老师能为弟子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接线错误

网友B:
PT,CT或综保接线错误.

楼主:
那位大虾指点一下正确的接线方法,因机组不能停机所以不能仔细检查,顺便提一下,PT曾经爆过,后来更换了新的,就出现了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