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6-04-15):
求西门子变频器使用说明书(电子版)?

网友A(2008-05-13):
我要对三相异步电动机进行稳速调速设计,电机功率11kw,额定电流23A,额定转速1460r/min,电压为380V,3-50HZ为恒转矩运行,50-100HZ为恒功率运行,要求系统调速范围100转/分-3000转/分。实现无级调速,当将速度调节在某一转速时,系统具有稳速功能,即当电源电压波动或负载变化时,若引起电机转速变化,系统具有自动调节功能,要求稳速误差小于10转/分。系统的动态响应速度小于5秒。电机功率为10KW。我想要完整的电路图及参数,和说明书。

网友B:
楼主要哪一个型号的呢?

网友C(2008-09-08):
谁有西门子430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D(2009-05-27):
谁有比较全的西门子变频器说明书,麻烦可以发给我么?

hope_ww@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