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怎么算?

楼主(2006-04-15):
我们厂里的总进线上,有一块有功功率的电能表和一块无功功率电能表,知道读数可发算出功率因数?

网友A:
    可以,你要是闲麻烦的话可以在柜子上加一块功率因数表

网友B:
(有功/有功+无功)*100%
应该是吧,我很多年没看书本了.

网友A:
  不对,好像有一公式,工具手册上有

网友C:
功率因数=有功功率/视在功率

网友D:
功率因数=有功功率/视在功率
视在功率的平方=有功功率的平方+无功功率的平方
功率的单位是瓦或千瓦
电能的单位是度或千瓦乘时间
你可读出1小时的有功度数和无功度数代入上二式便可算出这1小时的平均功率因数。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网友F:
电工手册上有
功率因数=有功功率/视在功率

网友G:
《电工学》没学好?

网友H:
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就是功率因数,视在功率是有功功率与无功功率之和

网友I(2006-05-15):
      支持唐渝森,别墅不全对。

网友J:
 唐渝森说的对,不过计算时,有功.无功功率是累加的,要采取分段看表,然后算出这一段的有功.无功,再代入公式.

网友K:
唐说的对!

网友L(2011-10-16):
结果不能四舍五入,为什么?

网友M:
理论性很强的知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