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请教

楼主(2006-04-15):
请教各位师傅指教
在什么情况下用到热继电器

网友A:
大多用在交流电机的保护回路,接在电机和接触器之间。

网友B:
也可以这样用:总电源-热继电器-接触器

网友C:
缺相,过载,过流保护,

网友D:
过载保护!

网友E:
一般情况下都可用热继电器,因为这是常用的保护器件。
轻载起动、长期工作的的电机或间歇长期工作的电机,选择二相结构热继电器即可;当电源电压均衡性较差、工作环境恶劣或较少有人照管的电机,可选择三相结构的热继电器;而三角形接线的电机,应选用带断相保护装置的热继电器。

网友F:
   在电工领域里面,常用热继电器安装在电气回路中,可接在一次,也可以接在二次,主要作用于把电流限制在使用规定的范围之内,当使用值超出规定值的时候热继是器动作输出,使相关的联锁保护机构动作,达到过载保护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热继电器使用的是电流的热效应做为动作源,响应时间缓慢,所以不能用在短路保护和电流要控制精度较高的场合。

   私人见解,呵~

网友G:
我同样楼上的说发

网友H:
过载保护

网友I:
    在电工领域里面,常用热继电器安装在电气回路中,可接在一次,也可以接在二次,主要作用于把电流限制在使用规定的范围之内,当使用值超出规定值的时候热继是器动作输出,使相关的联锁保护机构动作,达到过载保护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热继电器使用的是电流的热效应做为动作源,响应时间缓慢,所以不能用在短路保护和电流要控制精度较高的场合。

网友J:
热继电器是用于过载保护,而熔断器是用于短路保护的

网友K:
工业拖动控制上用到

网友L:
用于电机的过载保护

网友M:
用于电机的过载保护,一般接在电机和接触器之间.

网友N:
主要是用于交流系统保护回路中,起到缺相,过载,过流保护,不过提醒一下,热继反应比较慢,对那种要求瞬间保护的,并没多大作用。

网友O(2006-05-17):
应该主要用于电动机回路中,起到过载和断相保护。可以接到接触器后,也可以接在接触器前面。

网友P:
"大约在冬季"说的好!

网友Q:
单纯说热继电器,用途很广.电机的过载保护用的热继电器是其中一种.

网友K:
保护电器时用的,

网友R:
一般用在交流电机前起保护作用

网友S:
To新人甲:它是怎样起断相保护的?

网友T:
关于热继电器用的地方很多,主要用于电机和接触器中间,通过金属发热的特性产生微小动力,推动串在控制回路的常闭触点,起到保护电机以及其他开关电路及电器不被损坏的作用。现在的新式热继电器还具备关断作用,主要是再维修时使用关断功能。而且灵敏度都比较高。

网友U:
热继电器接在接触器的下端然后接在电机上. 一般使用它的常闭触点在过载情况下起到断开接触器的作用.
继电器使用的是电流的热效应做为动作源,响应时间缓慢,所以不能用在短路保护和电流要控制精度较高的场合。

网友:
不同种类用在不同的地方

网友V:
看你在什么地方上用。

网友W:
用于电机的过载保护.

网友X:
过载,过流保护,

网友Y:
主要用于过载保护,通过它的动作通常用于切断控制回路电源而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