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两台变压器的零线可以互用吗?

楼主(2006-04-16):
各位好!我是刚加入的会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我现在所在的单位有多台变压器分列运行.不过我们的动力配电柜比较混乱,一个动力柜内有两路电源.我就在担心万一有位新来的电工在搞不清楚的情况下,把两台变压器的零线用错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还有我发现我们的动力柜内有零线接到地线铜排,地线接到零线铜排的.居然我们厂的设备也没有什么问题,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A:
一个动力柜内有两路电源??设计动力柜的这个人要枪毙.这不仅仅是零线的问题啊!

网友B:
这个人是要枪毙

网友C:
两路电源是否为互投装置?为了保证供电的可靠性有时可以在同一台柜内安装两路电源,但应确保安全互为连锁。零线地线压接到一块是因为你的变压器中性点接地。

网友D:
中性点必须接在一起两路或多路之间必须互锁

网友E:
两路电源应该互为备用的吧,同意上面两位朋友的加互锁装置。如果所有变压器是共用一接地网,且中性点是直接接地的话,所有的零和地都是相通的,不存在零线用错的问题。

网友F:
接地正常呀。有时候设备需要单独的变压器,输出的公共线可以接在一起并接地
还有to
笑看人生,你一定没有做过什么大的配电箱,不能不会那么说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查看过两路电源的在一个配电柜的两台变压器是接在同一个接地网上的,和6楼的师傅说得一样.

网友G:
那还要注意安全啊,做到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