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学伺服请老大带带

楼主(2006-04-16):
我刚碰到饲服电机,以前没搞过,恳求哪位老大推荐些饲服学习网站,免费的最好!
先谢啦 czhcs@126.com

网友A:
先买本书看吧,我见过好几个版本的《数控技术》,都有伺服这一章,有了基本概念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建议把精华区的东西都看一遍(如果一点基础都没有,一定越看越晕)

楼主:
谢谢老大!我以前搞过PLC和直流调速,学起来可能会好点
我想请教学饲服需要哪些基础知识?是不是一定要会计算机编程啊?象C啊C++的我都不会
能学会吗

网友B:
那要看你的方向了,如果只是应用的话看一些基础性的介绍, 找本伺服使

用手册熟悉一便可, 主要能做好配套与调参数就行了.

如果要做开发,那东西就多了,那还要学控制理论, DSP, 电力电子驱

动....挺多的, 一般一个人是完不成整个开发的!

网友A:
即使不搞开发,也建议看一点伺服理论,这样在调参数的时候会有点方向。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一说俺心里有点谱了我这边书店里只有些数控机床编程的书,麻烦各位指点下有没有网站有饲服电子书资料下的啊

网友A:
除了产品手册,我也没有见过专门讲伺服应用的书,通常都是在数控或电机驱动的书里有那么一两章

网友C:
只能说明了我们本土的基础教育和科技理论是严重滞后于科技的发展

网友B:
不过做伺服是挺难的!写写单片机跟做这个没法比!

如果做应用就没那么难了...呵呵.........

"基础教育和科技理论"如果学自动化的会接触到这方面的理论.

网友D:
这里就是最好的学习阵地,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