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求助 这两台工控机应该怎么配置

楼主(2006-04-16):
工业标准1U机箱,P4主板,256M内存, 40GB HDD*2,须做硬盘镜像, CDROM,FDD,K/B,Mouse,LAN
工业标准4U机箱,P4主板, 256M内存, 36GB HDD*3,须做RAID5, CDROM,FDD,K/B,Mouse,LAN,至少要插5张PCI长卡

网友A:
1U机箱上P4主板在很多公司都有相对应的产品,但是HDD镜像需要插一块RAID卡。主板上一般都LAN的。但1U机箱有CDRAM的只有一两家。
4U机器可选就多了。底版用15P12。SCIS36G硬盘。RAID卡(2110S)400W工业电源
如此高的配置,主板最好最少INTEL865芯片以上级别
有机会可以MSN联系everwind_0726@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