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的电流怎么计算,应该怎样估算?

楼主(2006-04-16):
各位前辈能不能告诉我单相电机的电流怎么计算,应该怎样估算,是功率的倍还是倍?谢谢

楼主:
对不起,少打了,估算是1.5倍还是5倍?

楼主:
怎么每人顶啊,是不敢兴趣吗,那能请周公指教一下吗

网友A:
1个KW大约3。5安

网友B:
呵,在我国的电力拖动中使用~单相电机的额定电流多半是指相电流,而线电流是相电流的根号3倍,也可以说相同功率的三相电机是单相电机的根号3倍。
  一点见解,期望指正!

网友C:
电流大约为电机功率的8倍,不相信的可以验算一下
电机功率=电压(220)*电流*电机效率*功率因数

网友D:
陈小进说的正确!

网友A:
晕,写错了,是8倍的电机功率,

网友E:
单相电机大至 :" 一个瓦千八个流"

网友F:
单相电机:力率以0.75计算;效率以0.75计算;公式为电流=功率(KW)×1000/220×力率×效率      约等于8A/KW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帖

网友G:
徐军: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16 14:37:00
    1个KW大约3。5安

这个是三相220V的估算公式。
陈小进的:电机功率=电压(220)*电流*电机效率*功率因数
正确。不过单相电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都比三相低

网友H:
经验值:估算三相设备KW=2A、单相设备KW=5A

楼主:
到底应该怎样算啊,怎么说的不一样啊?

网友E:
  下面引用由仪表新手在 2006-4-19 9:16:00 发表的内容:
  到底应该怎样算啊,怎么说的不一样啊?
   下面引用由曹大平在 2006-4-18 19:47:00 发表的内容:
   陈小进的:电机功率=电压(220)*电流*电机效率*功率因数.      正确。不过单相电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都比三相低
   曹工说的以很清了.一般情况下.单相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都取0.75的.三相0.85

楼主:
谢谢丁咚的帖子,我明白了。

网友I:
计算的是额定负载额定功率艺术下的电流.实际电流看负载.

网友J:
4.5倍功率电流是最接近的.

网友K(2009-03-24):
9楼说的正确!!!!!!!!

网友L(2010-03-23):
单相:I=P/(U*cosfi)
单相电压U=0.22KV,cosfi=0.8
则:I=P/(0.22*0.8)=5.68P
三相:I=P/(1.732*U*cosfi)
三相电压U=0.38KV,cosfi=0.8
则:I=P/(1.732*0.38*0.8)=1.899P
如果:cosfi=1
则,I近似为I=P/(1.732*0.38)=1.5P

网友M:
引用 网友J:
4.5倍功率电流是最接近的.

同意

网友N:
引用 网友J:
4.5倍功率电流是最接近的.

我记得算出来好象是220V单相1KW电流是4.55……A

网友O(2010-04-29):
众说纷纭
正确答案是?

网友N:
4.55A

你可以按4。5是最接近的

网友P:
应该是4.5倍估算单相设备

网友Q(2014-10-29):
10w 的单相电机 实际额定电流是50HZ ,0.22A  ,60HZ时电流为0.20A .  按照4.5倍或5倍估算,都不对。http://detail.1688.com/offer/401189849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