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线径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6-04-16):
各位前辈指教一下,实际的电缆电线常用的有哪些材料、型号、规格,各种材料规格的线能承受的最大电流。谢谢!

楼主:
请版主指教!!

网友A:
去买本电工手册 上面都有的

网友B:
没错,需要看电工手册!!

网友C:
电工手册

网友D:
查电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