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报故障

楼主(2006-04-16):
施耐德变频器报故障,"ERR 7:ERREUR LS",请问是什么故障,如何解决?

网友A:
如果是ATV38(58)18.5--45KW的变频器,可以看看风扇是否都在转,有不转的,换之可解决问题。如果不是这种型号,则是控制卡问题。

网友B:
首先下电,然后换一显示模块或拆下显示模块再安上,再次上电观察
是否仍显示ERR7.
        若仍显示ERR7,就可以排除显示模块与控制板接触不良的可能性.
                  1.58 keypad即显示模块只有一种通讯速率,19200.
                  2.58控制板有两种通讯速率19200与9600.
                  3.若通过显示模块更改波特率即通讯速率从19200 到9600时,下电后,再次上电显示模块会显示ERR7.
                  4.若客户使用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时,通过通讯同样更改波特率,下电后,再次上电显示模块会显示ERR7.
                  5.象这样的ERR7故障,变频器只显示绿灯,无红灯.
       若大家在现场碰到ERR7故障,不防检查一下控制板的波特率是是否会被更改.
       具体修复,可做硬件复位操作,如下:
                 1.下电后,将选频开关拨到60HZ方位,见说明书37页
                 2.上额定电压,变频器RDY后,下电.
                 3.再将选频开关拨到50HZ方位,即可.

网友C(2007-04-30):
我的也是上电跳ERR 7:ERREUR LS,从拨码开关复位后还显示CFF,按ENT后还跳回CFF,红灯也亮了.断电上电还是CFF.

网友D:
各位前辈:我是一名初学者,有个问题向各位请教:我有一台ATV58/18.5KW变频器使用一年了,二个月前面板开始没有显示,但还是能正常工作,但为了更好的了解变频器的工作情况我向施耐德公司要求更换了面板.但新面板安装上显示ERR7.我将变频器下电后,将选频开关拨到60HZ方位,上额定电压,变频器RDY后,下电.再将选频开关拨到50HZ方位.上电后报CFF(CKS Fault-ENT),我按ENT后显示Fact.Set ENT/ESC再按ENT显示57.4Hz不到1秒钟变为0Hz后又不到1秒钟就跳为CFF.怎么也不能回到菜单中.断电也不能复位.请求各位前辈指点.
  宜都杨功林    电话:13507201829
           邮箱:ydyanggl@yahoo.com.cn

网友E(2007-05-30):
1)首先下电,然后换一显示模块或拆下显示模块再安上,再次上电观察

   若显示ERR7,就可以排除显示模块与控制板接触不良的可能性.
   另外要检查一下控制板的波特率是否被更改.

   如需硬件复位,操作如下:
                 1.下电后,将选频开关拨到60HZ方位
                 2.上额定电压,变频器RDY后,下电.
                 3.再将选频开关拨到50HZ方位,即可.

2)另外可以看看风扇是否都在转,可能是风扇不转引起;

3)查查变频器和面板的版本是不是不兼容,是不是同一时期生产的,你可以看看变频器的编号,哪年生产的.
4)查查控制电源是否过压。
5)看看控制卡和电源板之间的通讯有无问题
    控制卡就是操作面板下面那个板。
  先把操作面板的塑料螺丝解下,
  再把下面的那块板子换了。
  这块控制卡是通用的,
  所有ATV58都一样,
  更换板子后,
  上电会报故障CFF,
  按一下ENT键即可解除更换板子后报的这个故障。

  也有可能是你的两个板子之间的几根线松了,
  拆下板子后先看线有没有松动。
  欢迎大家多多交流,共同提高,谢謝使用施耐德变频.

      施耐德电气  邢建中
      E-mail: JianZhong.Xing@cn.schneider-electric.com
        或jian09280928@sina.com

网友E:
刚才的描述中有乱码,下边重写一下:
1)首先下电,然后换一显示模块或拆下显示模块再安上,再次上电观察;

若显示ERR7,就可以排除显示模块与控制板接触不良的可能性.
另外要检查一下控制板的波特率是否被更改.

   如需硬件复位,操作如下:
1.下电后,将选频开关拨到60HZ方位
 2.上额定电压,变频器RDY后,下电.
;3.再将选频开关拨到50HZ方位,即可.

2)另外可以看看风扇是否都在转,可能是风扇不转引起;

3)查查变频器和面板的版本是不是不兼容,是不是同一时期生产的,你可以看看变频器的编号,哪年生产的.
4)查查控制电源是否过压。
5)看看控制卡和电源板之间的通讯有无问题
    控制卡就是操作面板下面那个板。
  先把操作面板的塑料螺丝解下,
  再把下面的那块板子换了。
  这块控制卡是通用的,
  所有ATV58都一样,
  更换板子后,
  上电会报故障CFF,
  按一下ENT键即可解除更换板子后报的这个故障。

  也有可能是你的两个板子之间的几根线松了,
  拆下板子后先看线有没有松动。
  欢迎大家多多交流,共同提高,谢謝使用施耐德变频.

      施耐德电气  邢建中
      E-mail: JianZhong.Xing@cn.schneider-electric.com
        或jian09280928@sina.com

网友D:
谢谢老师的指点!我已经按您说的方法做过几次.都没有办法.您说的版本问题我想是有可能的.我变频器是2004年在厦门买的(随厦门三达膜公司设备).面板是2007年4月施耐德武汉办更换的(从成都发过来我自己更换的),是更换面板后出现的问题.请教老师如何解决?
    谢谢了

网友D:
各位老师:我还有一台ATV71/55KW的变频器最开始常报"电机断路"后我发现是IGBT有问题,更换IGBT好触发板后工作了一个月又报"变频器过热".发现是风扇坏了,更换风扇后变频器状态显示CLI,没有输出.把所有参数恢复到出厂后也不行.请问各位老师我该怎么办?

网友F:
本公司专业维修各国变频器,特别对施耐德变频器维修是精通的.有二位维修工程师是上海施耐德服务部过来的,ATV21,11,31,61,71,ATV58,ATS48,,ATV58停产已经2年左右,是问题的高发时间,我司每星期能接到五台左右的维修量.需要帮忙的朋友可以直接来电,13952408046陈工.QQ:56259973

网友G(2009-03-21):
施耐德atv58,55kw变频器22kw水泵能启动但是45kw的电机带不动,启动就报scf不知啥原因。那位高师给个答案先谢了!!!!!!!

网友H:
ATV38求救!我们有三台ATV38控制三台200KW电动机。其中有一台老是自动停机。停机时红灯亮,显示PHF。启动后最多运行40分钟又停机!恳请高手指教!

网友I:
请问各位前辈高手ATV38型55KW上电就报ERR7,怎么修,请指点!!!!!!!!!!!!!

网友J(2009-05-15):
大家好,我有台全新完好还有包装盒和中英文说明书施耐德牌。型号ATV31HU75N4A ; 7.5千瓦,三相380伏的变频器想出售,有朋友想要的,请电话与我联系,电话是:013533647370.联系人:李先生

网友J:
大家好,我有台全新完好还有包装盒和中英文说明书施耐德牌。型号ATV31HU75N4A ; 7.5千瓦,三相380伏的变频器想出售,有朋友想要的,请电话与我联系,电话是:013533647370.  信箱:a190872005@126.com;联系人:李先生

网友K:
查一下说明书

看一下参数有没有变化

网友L:
施耐德变频器报故障,设置参数后运行正常,但停电后参数又变成出厂设置

网友L:
施耐德变频器报故障,系统参数设置后能正常运行,但掉电后保存不能保存恢复到出厂设置,请问是什么故障,如何解决?

网友M:
ATV58-55KW运行十几分钟后报警输出短路或接地,换了几台电机都不行,故障屏蔽也不行,请问各位高手是电流检测问题吧?把那块板子换了能好吗?

网友M:
 ATV71-200KW开始运行到40Hz报输入缺相故障,后来屏蔽了,也出现故障,检查三相供电电源正常,请问是可控硅触发板检测电路故障吗?如需更换板子,换那块板子?

网友N:
请教高手 我有四台施耐德ATS-46C11N软起动器 已经三四年没有用过了 ,平时用ATV38变频器节能柜启动水泵,现在节能柜模块坏掉,想用软启动器,结果电机一直是低速运转,后来起动器断电保护,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急急急

网友O(2009-07-02):
各们老师,我是一名新手,现有一台ATV38HC19N4X/160KW的变频器现在是一上电就显示OSF,按说书上说的是进线电压过高,但我有另一台132KW的变频器是接在同供电电源上能正常运和行,不知是何原因,请指教!

网友P:
为何S7-400CPU在生产中总是运行十几分钟后报内部故障而停止,复位后又能开机,各站的PROFIBUS通讯都是正常的,原来怀疑是PROFIBUS线路不好从做线路后,开机仍是只能开十几分钟CPU就挑掉,麻烦高手指点,我在线上等,先谢谢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H:
关于ATV38求救!我们有三台ATV38控制三台200KW电动机。其中有一台老是自动停机。停机时红灯亮,显示PHF。启动后最多运行40分钟又停机!恳请高手指教!
报PHF是输入电源缺相,我想你变频器进线电源肯定还在,有可能是控制板的问题,时间长了误报故障,我之前见过控制板问题误报故障的例子,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3924026508

网友Q:
引用 网友I:
关于请问各位前辈高手ATV38型55KW上电就报ERR7,怎么修,请指点!!!!!!!!!!!!!

1.ERR7
失效描述:超时故障,终端发出请求命令,但CPU未响应.
Repair Experience:
a.Minerve(15kw以上)SA 的风扇堵转或拔掉风扇,这样一来会影响24V电源的正常工作,从而会导致整个开关电源不正常,CPU侦测到异常,显示ERR7.此故障不能被复位,如果没有更换风扇或插上风扇线.
b.通讯芯片ADM485 的DADB短路或之间的阻抗比正常的要小的多.一般来说,DADB之间的正常阻抗大约为10K.如果DADB击穿,变频器会显示ERR7 .所以当遇到ERR7时,可以先检查DADB之间的阻抗,具体见下图:
从逻辑端口往上数,J6的第8排脚为DADB,所以
要用万用表测量之间的阻抗来判定其是否击穿

c.通讯芯片ADM485RE DE 使能引脚对地的
阻抗变小,一般来说,正常对地阻抗为本16K左右.
检查方法: D型头J4的第4脚为COM点,第8脚对应
着通讯芯片ADM485的REDE脚(因ATV38/58 RE
与DE连接在一起),用万用表检查这两点的阻抗即可
,正常为16K.
d.显示模块的通讯波特率为19200,若客户通过
PLC等方式修改了ATV58的通讯波特率到9200时,
ATV58会显示ERR7
可能的原因:
1.与PLC错误的连接,造成芯片击穿.
2.如果马达未有效的接地,较大的干扰会影响芯片
的正常工作.
3.通讯线过长. 加5V稳压DIOD

需要咨询可以电话我13924026508

网友Q:
引用 网友M:
关于ATV58-55KW运行十几分钟后报警输出短路或接地,换了几台电机都不行,故障屏蔽也不行,请问各位高手是电流检测问题吧?把那块板子换了能好吗?

换了几台电机,还是一样,说明问题出在ATV58变频器上,如果参数都正确的话,运行十几分钟后报警输出短路或接地,检测回路和控制回路都有可能有问题,上次深圳一个ATV38的315KW的也是运行2小时报输出短路或接地,后送到我公司维修好了。咨询可以打我电话13924026508

网友Q:
对:天天向你学习 关于

 ATV71-200KW开始运行到40Hz报输入缺相故障,后来屏蔽了,也出现故障,检查三相供电电源正常,请问是可控硅触发板检测电路故障吗?如需更换板子,换那块板子?

内容的回复:

你这个问题,出现的比较少,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是新机器吗?检测回路有可能问题,有兴趣可以谈论13924026508

网友Q:
引用 网友N:
关于请教高手 我有四台施耐德ATS-46C11N软起动器 已经三四年没有用过了 ,平时用ATV38变频器节能柜启动水泵,现在节能柜模块坏掉,想用软启动器,结果电机一直是低速运转,后来起动器断电保护,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急急急

软启动器一直没用,那软启动器所带的电机是不是也一直没有用呢,如果是,先检查电机。如果电机是好的,软启动器参数是否设置好了(包括电机额定电流,最低频率,最高频率,加速时间),请问是否带了旁路接触器呢?如果实在不行可以打电话我孙13924026508

网友Q:
对:caiql1975 关于

各们老师,我是一名新手,现有一台ATV38HC19N4X/160KW的变频器现在是一上电就显示OSF,按说书上说的是进线电压过高,但我有另一台132KW的变频器是接在同供电电源上能正常运和行,不知是何原因,请指教!

内容的回复:

你可以用万用表量下直流母线电压是不是570V左右,第二你可以设置一个端子为故障复位,来复位屏蔽误报警,如果还不行,得检查变频器回路,有疑问我电话13924026508

网友R(2009-08-20):
T00;  jasin先生

         我有一台ATV38 18.5KW变频器,偶尔报CRF故障,每次报故障不能复位,把变频器断几次电就OK,带电机也正常,如果停上两天不用,上电就会报CRF,关几次电又正常,驱动板的电容我全换了,可控硅触发电路我也查过了,风扇我也换过,还是报CRF故障,不知什么原因,请指导,谢谢

网友S(2010-08-26):
你好!我想问一下

网友S:
各位老师我有一台ATV38   250KW的 前几天开机功率模块炸掉了 显示无显示   检查发现690V1000A熔断器坏MG400Q2YS60坏3个  换了新的  试机报故障USF    我查了一下整流以后的电压是550左右    电源380V正常      各位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T:
我有一台ATV38 75KW的机器,损毁严重,更换好模块与驱动板后报ERR9。想换一块CPU板但ATV38的控制板市面上少,不知道ATV38与ATV58的控制板是否可以通用?请有经验的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T:
IPM模块GM200DVA120-2的两排针脚如何用万用表测量好坏,我有3个模块,主回路好的,但测量两排针脚的对地阻值都不一样,不知道是否有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E(2011-10-25):
大家如果在施耐德变频器使用上有问题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施耐德变频器的应用》
作者邢建中 此书在各大书店有售。

网友U(2013-11-02):
施耐德58缺相不能屏蔽,可能存储器有问题,需重写更换。过电流(吴报)是驱动板的检测电路有故障。

网友:
施耐德问题比较奇怪的啊

网友V(2018-06-27):
虽然学了很久 但是还是看不懂大家在说什么,施耐德变频器问题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