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测量管内壁和管外壁温差热感应器

楼主(2006-04-16):
求助关于热感应器的相关知识!主要是测量管内壁和管外壁温差,希望能从感应器直接输出电信号!

网友A:
用两支热电偶反并联.将二支热电偶插在测量管内壁和管外壁,测量的是温差毫伏值电信号.如果用仪表测量就能显示温度值.附图:
去我公司的网站看看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B:
上面电路的确可以测出温差毫伏值。但由于热电偶的非线性特性,各个温度下的毫伏值不同,比如 100:120 的差 和 500:520 的差,同样差 20 度,值是不同的。这个电路是怎么校正的?

网友A:
AI-708仪表具有自定义输入规格。可采用非线性功能来修正。

楼主:
可是我想问下,这个能测量的内外温差最大是多大啊,我要测量的DD外部管壁大概100C内部管壁大概-10C干扰会有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