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管道气体流量检测仪表与校验

楼主(2006-04-16):
    大管道气体流量检测仪表与校验
高工  毛新业
一、前言
众所周知,规模产生效益,近二、三十年来,工程的大型化已成为现代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工程中口径大于500毫米的管道已十分普遍,其流量检测(特别对气体)已日益迫切,有待解决。可测气体流量的仪表不少,从原理及制造角度来说,将尺寸放大应无问题,但仪表的体积及重量将随口径按几何级数增长,而且还会带来其它问题。例如孔板。这种人们熟知的节流装置,当口径较大时不仅笨重,还有较大的压损,运行费用过高,再加上ISO5167新标准要求前直管段达30D~40D,现场很难满足。无法考虑再采用这类仪表。
量变到质变,面临这些困境,近二、三十年来,普遍采取的是采用取样原理,插入安装方式,仅测取管道中一点或多点的流速来推算流量的插入式流量计,这类仪表的共同特点是:结构简单、安装维修方便、价格低廉、重复性好、准确度一般不高。因其原理均为取样性质,所以首先要了解管道内的流速分布,这样才能正确选定检测点的位置及数量。
二、工业管流
1、千变万化的管内流速分布
各行各业的工程,从其本身的工艺要求出发,在管道中都必须安装形形色色的管配件(如阀门、弯头、歧管、变径管、过滤器等)。由于它们的形式及组合方式极多,所引起的管内流速分布也千变万化,难以估计。(图1)R.W.Miller(美.流量测量工程手册作者)认为:“流速分布是影响流量准确的主要因素,而工业现场的配件种类繁多,其流动情况十分复杂,不仅难以描述,也不易在实验室模拟它们”。由于绝大多数流量仪表都与流速分布有关,它的校验所处的流场应与实用条件的流场一致,校验的系数才有意义。这个流场被公认为充分发展紊流,只要管道具有较长的直管段就可以得到。(图2)

2、充分发展紊流
①    形成 由于实际流体均有粘性,在流动过程中将会带动、制约相邻层面的流体,这种作用经过约30D(D为管内径)直管段长度,其流速分布将不再变化,如雷诺数Re<2000为层流;Re>4000则为紊流。工业中多为紊流,即充分发展紊流。
②    描述 近百年来不少科学家对充分发展紊流进行了大量地测试与描述。其中以Nikaradse的光滑管充分发展紊流公式最简单,它近似地表达为:
          Vi/Vm=(y/R)1/n……(1)    其中:Vi任一点流速;Vm为中心最大流速;
y流速点距主管壁的距离;R管道半径;
n为指数,与Re有关
③ 平均流速点 y通过式(1)可推导出光滑管充分发展紊流的平均流速点y
             y=R[2n2/(n+1).1/(n+2)]n……(2)
由式(2)可知,圆管内的平均流速点取决于3个因素:
a、直管段长度;b、雷诺数Re;c、粗糙度ε,因此,它的位置并非固定不变,这不象有些厂商宣传的那样,仅测管道一点的流速就可取得±0.5﹪~1.0﹪的流量准确度,按ISO7145评估其准确度只能达到±3﹪;如果直管段较短,流量准确度甚至不足±5﹪~10﹪。
3、流动调整器(flow conditioner)
要准确地测量流量,必须具有较长的直管段长度,而实际现场往往无法满足。为此,国际标准化组织曾多次推荐采用十余种类型的流动调整器,但笔者认为这并非上策,因为:①增加成本,一台流动调整器的价格不亚于一台流量计;②需经常清洗,加大了维修量;③效果好的流动调整器永久压损大,增加了运行成本;④易于堵塞,即使部分堵塞也改变了流速分布,无法提高准确度。
既然事与愿违,又何必多此一举。
三、大管道气体流量检测仪表
在我国倡导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前提下,本文所介绍的大管道气体流量检测仪表排除了压损大运行费过高的节流装置;也不推荐价格过高的气体超声波流量计,仅限于介绍在工控系统中,性价比较高,以取样原理的插入式流量仪表,按其取点方式可分为以下三大类:
1、    测点速  凡可测流速的仪表插入管道均可成为流量计。较为通用的有以下几种:
①    双文丘里管  早于40年前,美国Taylar公司已推出此产品。国内曾仿制利用于火电厂称“小喇叭管”。近十多年国内已有产品进入市场。他是利用外文丘里管喉部加速产生低压,促进内文丘里管再次加速,可得到更低的压力,从而在相同流速下可得到更大的输出差压,较适用于大管道低流速的气体流量测量。
②热式  利用传热原理,以热电阻为敏感元件,当流速高时将带走更多的热量,降低了热电阻温度,改变了电阻值,通过电阻值的变化了解流速大小及流量值。其最大特点是可测低于5m/s的流速。传热与流体质量有关,因此所测为质量流量,不足是气体温度一般要低于200℃,响应时间在1秒以上。
③ 其他  按理皮托管、插入式涡街(图3)、涡轮。均可用于测流量。皮托管可用于工业现场校验,很少作为工业仪表,插入式涡街在低速及管道有振动时,工作不可靠;插入式涡轮由于有转动件维修量大。这些仪表近年来市场占有量都呈较大的下降趋势。

这类仪表生产厂商常宣传他们的仪表都在风洞中标定过,其实那仅是标定流速不是流量,流量准确度不可能达到他们宣传的±1%。
2、测线速 以测管道中分布在一条线上的多点流速来推算流量,较上述测单点的准确。安装稳定、可靠。在工控系统中检测大管道气体流量,常为首选仪表,较典型的为均速流量计:
①差压式均速管流量计 以皮托管测速原理为基础,三十多年来经过了不断改进。目前在国内外市场上有以下几种。
a、菱形—Ⅱ型 最早检测杆截面为圆形,因“阻力危机”被菱形—Ⅰ型取代,菱形—Ⅰ型又因背压孔易堵,而被菱形—Ⅱ型代替,这种类型主要有二种:其一是艾默生公司十多年前推出的有三个型材组合形成的检测杆,由于型材公差大,当温度变化时,易发生漏气或初始应力过大削弱强度等弊病,现已很少采用;另一种是一体化结构。有德国二、三家公司推出(图4)。工作可靠,可承受较高的温度但价格较贵。我国天津已可生产并已成功用于现场。

b、弹头型  近十年来,在国内市场曾占有较大份额。生产厂商宣称其头部的粗糙面可控制附面层,从而提高精确度,经专业人士论证,附面层相对其他因素而言,对准确度的影响微不足道,大可不必夸大其词,而其缺点是输出差压较小,测压孔太小,当流体中含有粉尘,特别是有凝析物、油类、藻类等时,厂家也不得不承认易于堵塞。
c、T型  迎流面有二排密集不到2毫米的总压孔,低压孔取自T形背部,孔径较小,厂家宣称测压孔多便于“采集”流速分布状况,准确度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0.7﹪。其实测压孔就是密集到为一条逢,不也只能反映截面上直线上的流速吗?当直管段长度不够时,又如何保证准确度?况且,由于测压孔过小,与弹头型一样易于堵塞。
    ②热式均速管流量计  原理与上节测单点热式相同,只是在结构上为多点,反映管道内多点的流速分布,以此推算流量。
比较上述二种均速管流量计,热式优点在于灵敏度高,可测低速低温流体流量,而且直接反映的是流速;而差压式所测总压在检测杆内平均后,由于流动复杂,混合后传出的总压未必是平均流速的总压,所以必须通过校验用流量系数来修正。可以预计热式均速管流量计如能改进提高其准确度,将会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3、测截面多点流速
①    机翼型流量计  是经典文丘里管的改进型式,缩短了长度,仍较笨重。
②    风量装置  在管道截面中插入了多根检测管,检测管正对流向钻有多个总压孔,侧面多个静压孔,有较多的测点反映截面的流速分布,虽较机翼型轻巧,但不够准确。
③    热式均速流量计  在管道中插入多根热式均速管流量计,更全面反映管内的流速分布,但每个热电阻所反映的流速特性未必相同,校验修正还有待改进。
④    均速环流量计(图5)针对均速管流量计应用三十余年存在的输出差压小、准确度低,忽视管内径对准确度的影响等缺点推出的一项专利产品。它由双文丘里管测低压,提高了输出差压,用多根均速管充分反映了管内的流速分布等一系列措施,改善均速管的技术特性,正引起国内外厂商及用户的关注。

四、校验
流量是一个推导量,影响的因素较多,必须通过校验所得的系

网友A:
这些看了还是不懂啊。 有没有什么网页是专门看的啊!

网友A:
热腾腾天天天天天天台         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          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         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          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             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               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               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                 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         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               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           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可靠可靠可靠可靠可靠

网友B(2006-06-17):
看不到图啊

网友C(2007-03-07):
     结识做现场仪器.仪表设计的朋友
  做美国FCI质量流量计中国总代。
  beijinggongkong@163.com
  qq:707737388

网友D(2008-12-30):
我同意毛工对大管道流量宜用线均速管流量计的看法,这也是将近20年对确定测流基本数据、设计、配置、订货、制造、安装、投用、维护、工艺参数变化等过程亲身实践的深刻体会。它在测量的同时,节能又减耗。我是搞自控工程设计的,实在工程设计太忙,无法集中精力研究这一问题。但这近30年来放不下这个问题,断断续续的在研究管流速度分布问题,我认为必须从流量测量的基础上重视管内湍流速度分布问题,我国大学应认识到流体计量学是必须研究发展的一门基础工程科学,比如:矩形管道的平均速度与同内面积的圆形管道平均速度有何质与量关系。目前电厂大管道大多是矩形管,值得我们尽快重视。其次,从实际出发,电厂的大管道都很短,弯头多,这影响湍流速度分布,但也不能为了测量附合直线段要求,把各种配置加大,西北某厂为一个大流量,增加20万元管道费。均速管4全压孔具有对不对称速度分布有像最小二乘法那样的互补作用,在最大速度偏心到内径1/4处在较宽雷诺数下,对流量系数影响〈1%.。英国国家物理试验室L.A..萨拉米,在<圆管中非对称的速度-面积测量法误差的实验研究>1972一文中,介绍他作了10种不同的不对称管流剖面,对各种剖面以对数线分布直径上半年点,每剖面几线用比托管逐点测定,通过数据传递处理,结果各剖面测定平均速度与基准流量相较,不确定度在1%附近。对于均速管,其背压作为负压,虽差压大点,但在较宽雷诺数变化下,涡街压力是变化的,在所测流量范围其对仪表流量系数影响大,我倾向用管前工艺管壁负压相应在所测流量范围对仪表流量系数影响在千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像标准节流装置直接计算差压。但要更好的微差压变送器或以此原理开发的新仪表。

网友E:
说的挺好的,收益很多

就是缺少图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