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变频问题

楼主(2006-04-16):
大家好,我自动化专业的,刚毕业的,在PLC调试过程中发现一台电机不能转动,在电脑里检测电机启动信号是有的,如果是一般情况我们就判定电机故障了。但是,电路图内发现该电机前接了一变频器,变频器有显示,我怎么知道是电机故障还是变频器问题呢?求各位大侠帮帮忙,可能问题有点低级,由于设备比较老,会不会电机卡死,对了,电机有发热现象!

网友A:
变频器是否有故障显示?启动指示灯是否亮了?或控制线问题。

网友B:
变频器有频率输出,那就是变频器后面接线或电机的事了.

网友C:
刚毕业就是要抓实践啊!
看你的问题无法回答,提供的信息太模糊了。最简单的方法,去量一下电机的接线端,看看是否有电压和频率多少!

网友D:
实践就是少,这么简单的故障都不会去查,

网友E:
测量一下变频器的输出端或电机的接线端电压,要用指针式表测,数字表不准!还会引起误判,还有问题请来电:021-55880702上海鹏冲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F:
测一下变频输出电压有没有,是否正常,就可以判断是不是变频器没有运行造成的,如输出不正常,要是缺相,电机应会抖动但不转,要是电机短路变频应会有故障显示,电机一般不会3相同时开路的.

网友F:
还有可能你的启动信号没有给到变频器造成的.

网友G:
朋友你问的的确有点低级.
首先你要检查电机的绝缘程度是否良好.还有就是要考虑电机轴承是否散掉.
如果电机没问题的话.把进马达的线拆掉.看有没有电压过来.没有说明变频故障.
在说马达有故障变频会报警的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