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受得了吗?

楼主(2006-04-16):
我用30A 的接触器控制20A的电流{阻性负载是发热管}用温控表控制接触器,可温控表设定值快到时使接触器通断频繁,大概1分钟10次,接触器受得了吗?我好担心,接触器是士林牌的

网友A:
长期这样用肯定接触器受不了!接触器启动电流是维持电流的5~8倍。最好改一下电路或换温控表。

网友B:
   担心接触器受得了,长期这样用肯定接触器受不了.加大温控表的输出周期,接触器通断就不频繁了,但控温就不准了.

   现在温度控制基本上多采用固态继电器SSR或可控硅来控制电加热。温控仪可直接通过仪表采用时间比例过零、周波过零或移相方式触发可控硅。触发可控硅控制加热元件完成电炉加温的过程。
   如要用温控仪继电器输出,继电器有很大的声响,电流大继电器很容易坏,通断寿命有限,加大输出周期控温就不准确。建议选用可控硅控制。

 到我公司网站看看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采用可控硅很方便的,控温精度高,而且无噪音,寿命长。用接触器可能触点易损坏

网友D:
看接触器的选型和质量了,频繁启动的场合还是很多的。

网友E:
温控表控制频率高说明你要求温度精确,如果温度要求精度不高,可调宽温度区间.

网友F:
采用可控硅很方便

网友G:
你可以,设定上下限控制啊.也可以改为,固态继电器控制啊.

网友H:
支持用固态继电器控制。

网友I:
看看温控表的设置吧,设置正确不会产生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我想用SCR控制,可成本太大,我想加大接触器,再把温控表周期调一下,但温度可能不太精确,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J:
请问什么是固态继电器SSR,和SCR????

网友K:
把问控表换成那种从磁控的。就是那种表针是磁的。这样可以避免这种现象。

网友L:
问题不大,一般交流接触器动作频率为每小时600次,你用30安的控制20安的阻性负载应该没有问题,30安的接触器控制AC-1(阻性负载)其发热电流约为45安左右,只要接触器质量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M:
如果接触器质量好,问题不大.我厂有一台卷布机的对边控制动作也很频繁,可四年了也没有坏!!!

网友N:
    最好用固态继电器,但你的温控仪表设置不够好,在P、I设置上。

网友N:
    如果想控温的精度高,把P、I设置好后,会控制在你设定值的上下7’C上,应该达的到你的要求的吧。

楼主:
我把 P调到10,I200,D60,设定温度150度,不知道行不行,但温度很准,正负1度

网友O:
用40A以上的接触器!!

网友P:
使用固态继电器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Q:
接触器有一个性能指标就是有效通断此数。这也许对你有用。换大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建议用西门子的接触器或固态的。

网友R:
支持固态继电器,很好用,而且没有噪音是温控的好选择。

网友S:
但是成本是不是高了呢?

楼主:
我调了表以后,接触器通断次数少多了,大概一分种2-4次吧,应该行了吧?我下个工程一定要用SSR或SCR,免的心里不塌实

网友T:
用固态继电器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U:
用固态继电器比较好,价格不比接触器贵。

网友V:
如果控制精度不高,可用固态调压器调节输出功率,以降低温度控制器输出继电器的动作频率.高精度控制可用温度调节仪,接固态调压器,来控制加热管.

网友W:
支持楼上的,好象西门子的接触器比固态继电器还要贵些

网友X:
阻性负载是额定工作电流的1.4倍,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Y:
用有上下限控的温度调节仪

网友Z(2007-07-28):
我们是杭州晶谷电子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单相/三相固态继电器,固态调压器,直流固态继电器,移相触发器,单相/三相全隔离一体化调压模块,整流模块,SCR电力调整器,直流/交流电机正反转控制模块,质量可靠,品种齐全,袁克军,0571-57109910,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AA:
应该不是问题,只是寿命短一点。

网友AB:
固态继电器是首选

网友AC:
用温控表控制时间继电器,通过时间继电器来控制接触器,接触器就不会频繁动作。

网友AD:
 愈强: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28 20:44:00
    应该不是问题,只是寿命短一点。

--------------
我想也是啊

网友AE:
一度的误差哪有动作那么频繁啊?你不是把温度传感器在那烧吧?

网友:
用固态还是挺好的,没有噪声,又没有振动。
楼主是做什么行业的?

网友AF:
用固态继电器是好,但是有组控制回路需要控制呢?

网友AG:
温度控制还是用可控硅比较好!

楼主:
固态继电器前面加快熔吗?

网友AH:
 天鸟: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2 17:03:00
    固态继电器前面加快熔吗?

               要加

网友AI:
用可控硅 固态继电器也可以

网友AC:
六秒钟一次,没问题.

网友Z(2008-01-19):
我们是杭州晶谷电子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固态调压器,调压模块,移相触发器的企业,质量可靠,品种齐全,袁克军,0571-57109910,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AJ:
加大接触器型号,或者用可控硅

网友AK:
用固态继电器,简单实用!

网友AL:
   六秒钟一次,没问题.我单位也跟你一样.

网友E:
接触器是可以频繁动作的,查一下接触器的通断频率.

网友AM:
应该没多大的问题,我公司的老设备也是一样的

网友AN:
接触器是可以频繁动作的,但这是在有损接触器寿命的前提下,不提倡。你可以设定上下限,避开波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