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128见鬼了m8037强制停不起作用

楼主(2006-04-16):
ld m8000
out m8035
out m8036
ld x1
out m8037
当x1=1时,plc没有强迫停止,我的机形fx2-128,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
查一下RUN的开关放在什么位置。

网友A:
m8000~m8255这些特殊继电器,具体有什么用啊?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SFC编程?如果是的话就停不了

网友C:
要把8035 8036断了吧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专门问过三菱公司的,这样不行的

网友E:
可以利用外部输入实现PLC的RUN、STOP,可能是你设置的不对。你的程序没问题,写完程序后要在编程软件中进行设置,进Option/PLC's mode setting设置如下
Batteryless                   OFF
Modem initialize              NONE
RUN from input                YES
RUN terminal input number     X1
设置完以后,把开关打到0FF侧,把程序全部传到PLC中,注意要全部传到PLC中,不能只传修改部分,否则不起作用。传完之后,保持开关处于OFF侧,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F:
 m8000~m8255这些特殊继电器,具体有什么用啊?是啊它们到底干什么用的嘛??

网友G:
兄弟是M8034吧

网友H(2008-04-11):
关于楼主所描述的用外部开关来运行/停止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三菱fx系列内部就做好了运行和停止的功能,只需再编程软件选项下选择plc类型设置,用x0-x17中的任意一个按钮作为运行输入,然后必须将“所有范围”输入plc,这样开关按钮就可以实现plc的停止运行,而无需编写任何程序,也就是所新建的程序,哪怕没有语句,只要改写plc类型参数里的设置,就能实现此功能。

网友I:
m8000~m8255作用   请到软件帮助中查找

网友J:
好像是m8034吧--外部输出为OFF

网友K(2008-05-13):
通过使用强制操作模式, 例如M8035设置为ON,

可以进行远程RUN/STOP或脉冲RUN/STOP操作.

[例如]

| M8000

|--||--+--------(M8035) 强制操作信号

| |--------(M8036) 强制运行信号

| X001

|--||-----------(M8037) 强制停止信号

网友L:
这样不行的话,可以用别的方法控制呀.

网友M:
估计是参数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