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C++Builder的通讯协议程序

楼主(2006-04-16):
老板刚布置的任务,2台电脑(距离超过100米),实现数据通讯,就是把一台电脑采集的数据发送到另外一台上去,由于先前部分监测控制程序是C++builder开发的,现在要增加这个串口通讯功能。
不知道那位有代码,小弟先谢过了!
有的话请发我邮箱一份:shinylau@sina.com

网友A:
可以装个Vcl控件,比如SPComm。如果是spcomm,需要发送数据的时候就调用WriteCommData,然后在OnReceiveData事件中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即可。1看就会,控件附送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