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里如何做镜象

楼主(2006-04-16):
请教:  protel99 原理图里的元件如何做镜象?

网友A:
块 --> 复制 --> 旋转/镜象 --> 放置

网友B:
X-Y就是镜像啊

楼主:
x-y 只是旋转,不是翻转.如在画可控硅时,控制极在左边,旋转
后在右边,但正负极又不对.不象PCB编辑里能翻转.

网友C:
选中mirror选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