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与6SE70的控制字区别

楼主(2006-04-16):
 我用314C-2DP跟6SE70用prosibus通讯过,现在想用314C-2DP跟6RA70通讯,同样也用PROSIBUS,但是我就不知道6RA70的I/O只有4位,而6SE70有12位,怎么做啊,哪位用过6RA70的朋友能帮帮我吗?急啊,先谢过了.

网友A:
应该是一样的,只是选择的PPO类型可能不同;均使用CPB2板

网友B(2007-05-21):
对,使用的通讯板相同的话,只有ppo类型因变频、调速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