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这模块可以互换吗?

楼主(2006-04-16):
东芝MIG20J902H坏了,可以用三凌CM50-12H 代换吗????

网友A:
毛哥:cm50??-12h
cm50md-12h结构差不多只是控制极gb位置不对
耐压电流没问题,另外一个Vge为3-6伏,一个为4.5-7.5伏也有
差距
以上供参考,本人没试过

网友B:
外观不同,触发电路不同。

楼主:
大家有该模块吗?请把报价发____13008964596@zj165.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