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16方的铜线有多少电流?

楼主(2006-04-16):
16方的铜线有多少电流?,还有 一个问题是,我们常用的自耦减压电路图,自耦变压器的并尾有个并尾接触器,我想用线把尾端短接,变压器的电源端接在起动接触器的上端,下端接电机,来完成起动,抽头还是接在运转的下端和电机线连,请问这样可以吗?

网友A:
16的线明敷电流可达100A,穿管的话按75A算吧。
自耦变的尾端即中性点短接,理论上应该可以,手动控制的就是直接短的。但照你的描述好象就剩下一个接触器了,运行接触器和启动接触器总不能省吧。

网友B:
我顶、 现在的线的质量怎么样 你们因该很清楚吧!!
16的线按1平方3A的计算 也就在48 最大也就不超过65A
如果 16的线明敷电流可达100A 那你就得准备打119咯

网友C:
你的接线不可取,如果安照你的接法,电机由起动转为运行后,电源会通过65抽头返到自耦变压器,由于中性点短接,变压器处于工作中,我认为时间长了会烧变压器

网友D:
16平方明敷是可以达到100A,除非你说制造商缩水。
穿管时,我一般按照70A,至今还未遇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