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一个继电接触式控制电路

楼主(2006-04-16):
有两台电动机,要求同时启动分别停止,分别启动,分别停止,设计一个继电接触器控制的电路

网友A:
这有何难,五个按钮,两个接触器,搞定。
现在没时间,下次给你个图。

网友B:
怎么看不明白你的要求,同时启动怎么又分别启动阿。

楼主:
toyfl分两种方法,第一种要求同时启动、分别停止,第二种要求分别启动分别停止

网友A:
给你个控制图,可达到你的要求。(你如在TA1、TA2的后面加一个联动的常闭按钮,还可做到同开同停)------呵呵,有点画蛇添足了。

网友C:
楼上的朋友,你好,看你很厉害嘛!你那图纸是用什么制作的呀!很好嘛!能传我你那软件吗?先谢了!

网友D:
edm你好,能把你绘图的软件给我一份吗?先谢谢!
email:aslxp@tom.com

网友E:
领教了,考虑问题比较全面啊.加一个电容有什么好处啊.告知一二.谢啦

网友F:
哪里加了的呀,那是接触器,老符号,现在用的是km表示了

网友A:
呵呵, 说来见笑了,象这样一般的电气图,我都是用画图板画的(系统自带),任何地方都方便打印。没什么专业绘图软件,也不方便使用。

楼主:
toedm:谢谢了,经实践完全可行,经常与大家交流真的是很长见识阿

网友G:
现在按钮都用SB,接触器都用KM了!

网友A:
我也很高兴这个电路能通过你的验证,愿继续交流。

网友H:
学到不少。谢谢了。

网友I:
绘图CAD电气版呀,要么找专业电气绘图软件。简单!

网友J:
edm 应该是老师傅了吧。

网友K(2006-05-19):
呀,这不是初级考试的题吗?

网友L(2006-08-04):
天天学,你好棒呀,真是跟着你进步呀

网友A:
不错但有个小毛病,SB2和SB3重复标注在一个按钮上了.

网友M(2006-10-16):
edm: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18 22:11:00
    呵呵, 说来见笑了,象这样一般的电气图,我都是用画图板画的(系统自带),任何地方都方便打印。没什么专业绘图软件,也不方便使用。

---------
真是高人.
不过我很难相信画图板能画出这样的效果.有点不厚道哦
应该是AUTOCAD画的吧, 看字体应该是中国CAD设计较流行的HZ字体.
然后打印成JPG文件, 对吗?

网友A:
呵呵~~~,沉了半年的贴子又浮起来了。
谢谢DFGF的夸奖,这图确实是用画图板画的,将完成后的.bmp转换成.jpg发出。可是老老实实地做出来的哦~
具体画法是先做几个基本元件图,再采用复制--粘贴的方法完成绘图,粘贴时要注意下面的座标值,使元件对齐。画完后在文字框中输入名称、标号等等。
步骤:做元件图——复制——粘贴——标注

网友N:
用SB6是不是总停啊?好像要求里没有啊!

网友O:
同时停止的时候用的呀

网友P:
这是个相当简单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