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国际三相五线制的解释

楼主(2006-04-17):
    不知什么原因  我的老家   被停  我提出的三相五线  据同事说 国际上的  三相五线制  实际上是采用三相+俩零线.地线额外铺设
不知道真假?? 能发图解释  最好!!   望大家提示!!!谢感谢再三!!

网友A:
因为变压器的零线和地线连在一起的。俩零线是2条线连在一起,做地的可以重复接地

网友B:
三相五线应该是TN--S供电方式吧,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气设备的外壳采用保护接零,S是零线和地线完全分开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