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麻烦高手指点最简单的材料及做法

楼主(2006-04-17):
有十八间麻将房,每间房装了一个一位开关作为服务灯开关,然后每间房放了两条线到前台,共有36条线在前台.请问有最简单最经济的方法满足以下条件:客人在房内按服务灯开关前台有指示灯及音乐提醒服务员输送服务呢?
注意线路长在指示灯产生感应电,使没开的开关灯也微亮,线路长的有40米. 本人电邮:gccwxz@21cn.com

网友A:
搞18个带指示灯的小按钮,按钮需2NO触点,按下能自锁,这样按下时一NO接通按钮上的灯做指示,一NO送到前台,前台控制箱同样需要18只24VDC继电器和18个指示等显示房间号,这样服务完需要复位房间的按钮才能回初始状态,这样成本最低;成本高点就需要个小PLC,按钮不需要自锁,但是要3根线到房间 一按钮输入线 一灯输出线,一公共线,这样指示灯保持在程序里完成,可以在前台复位,或者用指示等,或者用一个小屏可以显示房间号,音乐卡输出的话继电器和PLC方式都很简单。综合PLC输入漏电流参数,50米对于24VDC来说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