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急!!!关于一些现场施工的问题.

楼主(2006-04-17):
各位同人:在下现在有一些问题想求助,最近第一次接到一个OMRON PLC控制现场施工的工程,由于经验不足,有些方面搞的不是很清楚.希望大家能帮帮忙,先谢谢大家了。具体的问题是:
1、这个系统用到了两个热电偶、一些电磁阀和脉冲阀,现在考虑现场布线时是不是可以将用在热电偶上的屏蔽信号线和电磁阀和脉冲阀的信号线一同布线?会不会产生信号干扰?
2、现场有两台1.5KW的电动机,现在需要选择24V直流的限位开关配合工作,请问应该如何选择相应规格的限位开关?

网友A:
1,不会产成干扰!
2,限位开关选用机械型行程开关,不管电压是多少都可以用

楼主:
非常感谢阁下的建议。真实雪中送碳啊。另外,关于1.5KW电机的问题。它的主要作用不是用来高速移动的,但是确实是S1工作制的。是用来控制除尘系统出灰阀门挡板的,有考虑双重连锁正反转的问题。限位开关确实是上PLC的。就是安装在阀门挡板两边限位的。有什么好的建议请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B:
两边的限位一个是关到位,一个是开到位,取这两个信号来控制电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