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施工求助!!

楼主(2006-04-17):
各位同人:在下现在有一些问题想求助,最近第一次接到一个OMRON PLC控制现场施工的工程,由于经验不足,有些方面搞的不是很清楚.希望大家能帮帮忙,先谢谢大家了。具体的问题是:
1、这个系统用到了两个热电偶、一些电磁阀和脉冲阀,现在考虑现场布线时是不是可以将用在热电偶上的屏蔽信号线和电磁阀和脉冲阀的信号线一同布线?会不会产生信号干扰?
2、现场有两台1.5KW的电动机,现在需要选择24V直流的限位开关配合工作,请问应该如何选择相应规格的限位开关?

网友A:
至于第一条热电偶和电磁阀的信号线同一布线应该是不会产生干扰的,但是要和动力线要分开,严禁和动力线交叉布线,限位开关你可以选用线圈24VDC的中间继电器来转换,但是你要考虑中间继电器的触点电流要满足电机的电流,如果电机是频繁启动的话,建议你相应放大一点,以上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B:
做好屏蔽接地,一起走线没有干扰,而且如果热电偶信号上PLC采集的话,屏蔽接地更为重要,另外你所说的限位开关我想应该也是上PLC的吧?不至于有PLC却要用继电器来控制吧?上PLC的话,考虑现场情况选择接近开关或是行程开关,再者1.5KW的电机是普通2极还是低速4极,传动最终速度怎么样,电机是否属于S1工作制(频繁启停),根据这些要求来选择,并且作好正反转的互锁,如果不做位置控制的话,而且有高速换向需要(因为根据电机功率看大约属于移动用),还至少要变频器做一下停止点的减速,不然高速靠开关停止是不大可靠的,停不住的话电机就危险了。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的建议。真实雪中送碳啊。另外,关于1.5KW电机的问题。它的主要作用不是用来高速移动的,但是确实是S1工作制的。是用来控制除尘系统出灰阀门挡板的,有考虑双重连锁正反转的问题。限位开关确实是上PLC的。就是安装在阀门挡板两边限位的。有什么好的建议请不吝赐教,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