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

楼主(2006-04-17):
问个比较业余的问题,跳转指令是怎么实现的?具体往哪跳的?,谢谢

网友A:
例:LD X0
  CJ P10
  LD X1
  OUT Y0
  。。
  。。
  P10
  。。
  。。
  END
如X0 ON,就不执行LD X1到P10
如X0 OFF则执行。

网友B:
当X0 on时,跳转指令有效,则执行P10以后的程序。如果X0 off时,则不跳转,执行后面的语句。

楼主:
豁然开朗,谢谢